联想 E40-DAGC5BMB8D0-REV:D 不亮机---

楼主(2016-01-02):
联想 E40-DAGC5BMB8D0-REV
不亮机---
吹下 显卡亮了,有黑胶,做BGA风险大,也懒的搞,200多在淘宝网换了快板---
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也是可以用大半年的。

网友:
你是交换的吗 这么便宜

网友:
E40我感觉也不是那么难做啊

网友:
感觉,tb换的这块板都是不靠谱啊,相信自己加焊处理散热更好啊!

网友:
是啊,换板更快捷,

网友:
加焊一下呗换板可靠

网友:
温度不用太高加焊一下 可以有 不是下面虚焊 是核 心 你知道的

网友:
淘宝上的板出问题怎么办?

网友:
已经亮机了,还是自己搞显卡更放心

网友:
来自: 甘肃兰州
这本子加焊完显卡后 最后把散热器也给换了

网友:
不怕不怕啦 、、、要尝试,毕竟黑胶会愈来愈多。

网友:
直接拆下来从植球 0风险

网友:
E40 都是加焊,散热器必换,不放心的话把风扇改长转

网友:
淘宝有些,坑人。自己动手靠谱些

网友:
现在修板子也不赚钱了,网上的板子这么便宜!!!是新的吗

网友:
把铜管也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