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福利又来了,没电路图也没数据手册的芯片怎么判断引脚定义?

楼主(2016-01-02):
新年福利又来了,没电路图也没数据手册的芯片怎么判断引脚定义?
先卖个关子
大家都可以发表你的想法
过几天我再发布我的方法

方法: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4630-1-1.html

网友:
如果是供电芯片,一般情况先简单测量,供电输入(19V,5V可在芯片边上电容处测),开启信号(3.3V,有些边上有0欧电阻)这些关键点,待机芯片还多了个LDO,多观察主板走线,外观等

网友A:
百度搜索芯片名称,一般可以搜索到一些机型用这芯片的,然后找这机型号的图纸看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芯片名称,一般可以搜索到一些机型用这芯片的,然后找这机型号的图纸看引脚。

嗯办法不错。跟我的差不多。只是我的效率更高

网友:
如果是我会找有这个芯片的图纸作参考,如果实在找不到会根据引脚所连走线的粗细做一个大概判断然后跑线。期待饼哥的好办法。

网友:
可以测试附近的电容来判断啊

网友:
这么神奇~期待发布~

网友:
期待月饼老师高效率的方法

网友:
首先是供电旁边一般会有大一点的电容或者保险,再就是开启,这个估计得查芯片PDF了,还有就是PWM的升压,,首先可以找到升压电容,还有相位脚连的两个管相连的地方,再就是35线性,肯定会有电容在旁边,相对芯片周边较大的电容,其他望饼哥指导

网友:
供电一般好判断,线粗,连有滤波电容,后面的信号,就不好分辨了,期待你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搜索芯片名称,一般可以搜索到一些机型用这芯片的,然后找这机型号的图纸看引脚。

我也是用这个方法

网友:
pwm的芯片从上下管G极找芯片控制脚,从输出电容电杆找反馈和自举,在芯片周围的小点的电容上推测芯片供电,剩下的就不大会了.

网友:
哈哈 ,饼哥给自己作广告了。迅维网上谁不知道,遇到这种问题实在没地方去找,那就问饼哥和老徐肯定解决

网友:
当然还有一个办法:找TB上卖芯片的老板,没PDF不买,逼他给我找。

网友:
看图   找参考或白皮书 根据定义判断
不看图 盲修根据经验 外围 上下管等简单判定

期待老大的独门秘籍

网友B:
一般测旁边的大的滤波电容为供电,3.3V的多为开启,0欧电阻或2.2欧的旁边加个不接地的电容为自举升压,上下管驱动和相位可以跑线,反馈外接两电阻,一个电阻一端为接地。

网友:
看电容什么的看不了具体的引脚定义,还是上百度搜吧,搜不到就搜相近的芯片。我都这么干的 很少遇到找不到资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测旁边的大的滤波电容为供电,3.3V的多为开启,0欧电阻或2.2欧的旁边加个不接地的电容为自举升压,上下 ...

这是普通的PWM能这样查查,基本上是心中有图的才能查出。
对于新出的BQ、OZ、广达的28V升压芯片、RDT、温控检测、ThinkPad用VT芯片你跑来试试。

网友:
期待老师的高招。让以后的维修路更好走。

网友:
那有的芯片是坏的  怎么能确定引脚定义  还是百度好

网友:
先看芯片型号,百度搜索同公司的产品。对比着看吧
旁边有大电容的,是主供电和线性电压

网友:
赶紧分享出来,别掉大家胃口

网友:
再芯片旁边测较大的电容线比较粗的一般是主供电,相位脚还有HG LG可以测场馆,开启就不知道了,只能找与其同类型的芯片数据手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普通的PWM能这样查查,基本上是心中有图的才能查出。
对于新出的BQ、OZ、广达的28V升压芯片、RDT、 ...

新出的没PDF跑不出来,呵呵,一般替换来判断好坏

网友:
一般我都问度娘

网友:
好东西,希望楼主多发此类!

网友:
找个一摸一样的板子对比测量,应该最容易了

网友:
平时多收集旧板!!最快的方法

网友C:
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才能有结果呀

年前肯定有结果。忙死我了好多帖子要发哈哈哈

网友:
饼哥不要吊人胃口了。赶快公布吧。

网友:
最快的就是用有道词典,点一下就出来很多关联的芯片了

网友:
如果图纸有不懂的信号,用它也很快找到

网友:
找到所有的接地排除掉在找到供电脚,排除掉在从管子的控制角入手上下管的驱动脚找到了吧 从电感到芯片排除掉,剩下的就没几个了

网友:
想说的你们都说了。观摩饼哥方法。

网友:
什么都没资料的话【包括度娘】,  只能找找主供电、、BST电容啦,再深入点话就替换芯片了

网友:
最直观的,看走线,要不找别的主板上面这芯片的电路

网友:
期待老师的办法

网友:
好吧,我静待各大神的高招了

网友:
饼哥, 是不是要跑线,根据它的外围线路判断呢?!

网友:
持续关注,看月饼老师有发什么干货!

网友:
哎呀,什么方法呀,快点公布

网友:
期待饼哥的作品出炉,俺在学习中,一般我先找论坛,在找百度,接着就是根据经验观察,最后只能请教师傅或者找个一模一样的好板对比了

网友:
用翻译软件

网友:
还是百度搜芯片名称。

网友:
只能通过走线 和看电容 大致判断下 说百度找其他图纸的 那不是与主题相背了 主题是没有任何图纸和PDF 引脚定义

网友:
坐等饼哥的福利

网友:
期待饼哥公布答案

网友:
一般都是把芯片的型号打在坛子里,看别的图纸里有没有,一般都华硕的遇到比较多

网友:
一般判断出好坏直接换
没有图纸看,判断引脚定义什么有好方法?

网友:
找类似的图纸,有连型号都不知道的,和差不多的主板对比下,

网友:
分享个绝对有用的网址给大家!不要问我是谁!http://www.alldatasheetcn.com/

网友:
一般就是百度了,如果搜索不到,那真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