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还能再贱点吗,带着电池加焊EC

楼主(2016-01-02):
DELL的不充电,检查到IT8502的21脚ACAV_IN锈蚀,心想这简单啊,一坨焊锡上去想拖出来,晕,才发现电池没取下来(不是BIOS电池),这下倒好,直接不开机了。
请问带电加焊EC会伤到什么啊

网友:
先把Ec换了噻,

网友:
这一坨焊锡直接导致毛爷爷不光顾   还要花时间和精力去解决问题   楼主手癌不解释

网友:
你这个可玩大了EC通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
都准备搞EC了你电池还没有拿下来?请问你怎么拆机了啊!

网友:
你只拆后盖吧

网友:
拿了掌托就在下面,手懒酿祸

网友:
错过方知醒,下次就不会了。
先换了EC,希望能好。

网友:
EC先換了,如果不行就問題大了

网友:
你这属于认为故障,幸运的话换了ec就好了   要么就很不好修啊

网友:
懒癌晚期。你是来搞笑的 ????

网友:
先换了EC再说咯。

网友:
厉害啊 电池不拿怎么拆机的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思脚

网友:
先换了EC再说咯

网友A:
谢谢各位,换EC后一切正常,虚惊一场,以后要注意啊,下次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
不要问为什么带着电池、为什么不拆出主板。。。。。生活总是千变万化,维修也有好多偶然,警醒一次是让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是实实在在的遇到了。
是真的,不是上帝派来的逗逼,
如再犯同样的错误,剁手剁脚。。。。。还不解恨!那就砍脑袋!!!
如果你笑了,加分支持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换EC后一切正常,虚惊一场,以后要注意啊,下次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
不要问为什么带着电池、为什 ...

多亏只在一面上了锡坨,如果四面都上了,那真摊上大事儿了

网友:
你把EC给烧了  以后注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换EC后一切正常,虚惊一场,以后要注意啊,下次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了
不要问为什么带着电池、为什 ...

牛逼啊,我原来放BGA上加焊没取COMS电池直接炸了你这比我更疯狂

网友:
我以前也是没拔电池托焊EC,灯亮了一下才知道没拔电池,最后拔掉电池EC竟然还是好的。

网友:
只要不是开机中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