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 1

楼主(2016-01-02):
求大神指点 iPad 1 系统 最高升到 5.1 为什么很多应用软件 下不了 老是显示 此设备版本太低 港版设备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  不支持很正常的

网友:
ipad1最高系统版本是5.1.1  想用软件,可以借助91助手一类软件安装旧版本软件!

网友:
那么老的机器  实现不了那么多的功能不支持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