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10

楼主(2016-01-02):
2016年的第一台笔记本,联想的IDEAPAD U410,开机指示灯亮,屏幕没有显示,果断拆机后测试开机到0.8A会掉电,掉电后知道重启到0.8A掉电。有时候不会掉电到0.8A风扇转,但是不显示。故障刷bios OK。 主板板号DA0LZ8MB8E0 REV:E

lenovo u410 bios.zip

网友:
保证绝对可以用

网友:
在你的机器上可以用
BIOS受me等限制 刷的别的机器也许会出现别的问题 比如亮机慢等

网友(2017-08-19):
这个故障可能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早上刚修到一台,刷了就OK

网友(2017-10-26):
正好遇到一灰屏,刷SB能亮卡LOGO键盘用不了 下载试试

网友(2018-05-01):
这个故障是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2019-10-21):
晕 下重复了  下载一看  以前下载过

网友(2020-12-30):
刷了好几个.还是不停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