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液晶屏漏液扩散

楼主(2016-01-02):
接一台联想V480,左下角开始按键那里有一小片漏液,用的时间长点漏液区会扩大,停个几天不用又会慢慢缩小。因为不怎么影响使用,只是有碍观瞻,所以客户不想换屏,只想看看还能不能修。这还能搞得好么?

网友:
这个只能换屏了哎

网友:
能修的是液晶面板工厂级维修。

网友:
这个屏轴是不是有问题,屏下面有东西挤压。漏液屏本身不能修复

网友:
这个没法修的吧

网友:
神仙也修不了的,,只能换

网友A:
可以,叫客户肯花一个屏的钱就行。

网友:
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搞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叫客户肯花一个屏的钱就行。

思维方式很好啊,同样的事就做好了

网友:
直接换屏算啦。

网友:
工厂都不一定能修。

网友:
只能換屏,其它沒解決的方法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不可能让你去修 这个大家都懂的

网友:
这个也能修的话  工厂瘫痪了    换屏吧  不换就拿走  咱们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尼玛 换屏把 或者把漏液的地方粘上胶带 当没看见

网友:
客户异想天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