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电路求救

楼主(2016-01-02):
接到一显卡 gpu主供电两相,mos管为两上两下,一共两组,测得一组0.9V,另一组1.1V左右。刚开始时以为正常,后来发现0.9V这一组的上管G脚有0.9V。下管的G脚0V(不正常,万用表开机时测0.4V掉0V),与另一组对比,上管1.6V左右,下管10.5V左右。测供电芯片up6210AG 工作条件都OK。芯片换过好的,MOS管全换过,

网友:
查PWM 的这相控制 FB PHASE 之类检查,猛起换芯片换MOS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小伙子

网友:
应该是保护,换掉滤波电容。

网友A:
确定两相都是GPU供电?而不是一相GPU一相显存吗?放个你显卡板子的图片上来吧。如果两相都是GPU供电一般不会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的,因为同一供电电感后级是会连一起的,不会出现两个电压的。

网友:
好奇怪的供电。。确定是一个供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定两相都是GPU供电?而不是一相GPU一相显存吗?放个你显卡板子的图片上来吧。如果两相都是GPU供电一般不 ...

显存和核心是分开的

网友B:
这不是4相吗,或者3+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4相吗,或者3+1

不是。两个电感一组的,一共两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两个电感一组的,一共两组,

我一直以为的是一个电感是一相供电,两个电感一相供电的电路图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应该是两个不同滴供电吧

网友D:
是不是就是早些年的假4相真2相供电啊,

供电电路中,什么元件都一样的话,这应该是4相供电或者3+1供电,不会是2相供电,

早些年就有报道过什么假12相真6相,假8相真4相的,还是某非常出名的品牌出的板子

网友:
显卡不满载或者重负荷的话,有些相供电是可以自动关闭的,当然比较新的显卡才用这种技术,比如7970的CHL8XXX的电源管理在轻载的时候只开一相到2相,负荷重了慢慢开满其他的。你这个卡查查电源主控资料看看吧,也可以慢慢加大负荷去量你说的那些怀疑点。推荐用示波器来观察,万用表只能看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就是早些年的假4相真2相供电啊,

供电电路中,什么元件都一样的话,这应该是4相供电或者3+1供电, ...

有4个电感。1`~2相连,3~4相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