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4L 用电池开机显示一会儿断电

楼主(2016-01-02):
X84L用电池显示一会儿就断电  用适配器开机正常  同时用也正常  换了充电芯片 还是一样   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是老机器吧,电池带不动负载。

网友:
换电池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换电池就可以了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估计用不了多久电池就显示不能用了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的意见  之前怀疑过电池  但是断电后 又可以重新开机      又没有同样的电池测试  我再找个电池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