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50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02):
LA-4142P,待机0.01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测3VALW和5VALW都正常,测开关电压发现只有0V,不正常。
找到D5,1脚0V,2脚0V,3脚0.6V,3脚0.6V,断电后D5的3个脚都正常,摘掉D5后 2脚17V 3脚3.3V,说明是D5 1脚短路导致3脚被钳位到0.6V。

on/offbtn#这个信号从开关到D5之间只有一个电容,摘掉后还是被拉低,割断D5 1脚的线路后电压正常,把开关到D5之间的线割断飞一根后OK。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思路很清晰啊!!!!!!!!小白学习啦!!!!!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割线这个方法还是不太懂,不敢瞎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