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主板不能正常亮机求助

楼主(2016-01-02):
华擎h61m-vs4主板开机看不见开机画面,有时候等几分钟能正常进桌面运行,有时候又不能开机。请问各位大神,这是啥问题啊。

网友:
是用的核显吗?换个cpu试试,或者刷BIOS,再看看VGA接口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用核显独显都一样,接口正常,没刷BIOS,等下刷个试试

网友A:
开机键按下之后直接进BIOS设置界面 看看能不能出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按下之后直接进BIOS设置界面 看看能不能出画面

关键是进不了bios啊

网友:
刷BIOS看看,不过你说独显都一样,看看PS/2  因为有修到过,P2/2引起显示供电的问题

网友:
先查供电吧……

网友:
VGA线或者显示屏吧   你最好换试试

网友:
这个故障照时序修就可以了,按下开关之后看下哪些供电信号还没出来,都出来了就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刷BIOS吧,开机logo都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