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41-C31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6-01-02):
主板可以正常触发,就是触发后掉电。。拨掉CPU 12v供电不掉电。。
测各项主要电压也正常。。

内存电压正常

桥供电正常

CPU供是正常
不插CPU 12V供电,测主板别的供电时发现问题。。

这个芯片供电正常,应该输出1.5V电压,这个是V星主板常用的芯片,V星G31主板上多。

直接换掉,开机测电压正常,不掉电

插上显卡,触发显示。。

网友A:
你不是说插12v掉电吗?那怎么测的cpu供电呢?

网友A:
还有那个小5脚芯片是什么供电呢?是产生参考电压的吗?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小5脚芯片是什么供电呢?是产生参考电压的吗?

我老主板修理得少技术不够好,是 桥供电1.5V  。S2-00 UP7707 , 刚才说错了 不是基准IC。。

neco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插12v掉电吗?那怎么测的cpu供电呢?

不是瞬间掉也能测到电压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小5脚芯片是什么供电呢?是产生参考电压的吗?

应该是一个1.5V的桥供电
具体电路如下:

网友:
这芝麻管5脚输出1.5V的确是桥供电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请说明是什么供电么???不好查啊

网友:
对台机主板不是很熟,不过图纸上写着输出1p5,也有可能是桥供电

网友E:
这个主板,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瞬间掉也能测到电压的。

恩,主板掉电一般有分时间间隔的,如果是瞬间掉排除各组电压和单元电路主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短路的情况下,也可以短接电源接口绿黑线来进行操作测试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那个小5脚芯片是什么供电呢?是产生参考电压的吗?

推测是桥供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主板,有图纸吗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主板修理得少技术不够好,我看样子应是 桥供电VREF 1.5V  的参考电压 之类的。。S2-00 UP7707基准电 ...

不是基准电压发生器,就是普通5脚可调输出稳压芯片,具体型号类似UP7707。

网友F:
不插12不掉电一般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吗怎么测试是桥问题啊

网友G:
楼主没说清楚那个是哪个部分

网友:
不是CPU MOS管击穿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说清楚那个是哪个部分

桥供电部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插12不掉电一般不是CPU供电有问题吗怎么测试是桥问题啊

如果是CPU供电有问题的话,一般对应上下MOS管会击穿短路,即拔掉12V 4-PIN接口的话,CPU核心电压也不会测量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没说清楚那个是哪个部分

5脚管子输出偏低导致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这里快速回复#请说明是什么供电么???不好查啊

就是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论坛里面有图纸的

版主好啊  在这里碰到你了。咋两在一个板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5脚管子输出偏低导致掉电。

是的,这里管子输出偏低推测就是内部稳压电路损坏造成的,即1和5脚之间测试点阻值也会变大。

网友I:
不插CPU,12V正常是什么意思

网友I:
12V掉电难道5V不一起掉

网友:
这个讲解的太明了了,画中画截图很好

网友J:
"拨掉CPU 12v供电不掉电"这个问题,怎么会和5脚的芯片联系到一起,有点不明白,它怎么会引起这样的现象,我看到这样的问题,都是搞CPU供电那一块的,

网友:
楼主大师,可称为秒杀。加分,学习

网友:
关键无图无原理看过了也不知道说的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插CPU,12V正常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拔掉cpu4pin接口cpu核心供电正常产生

网友:
引用 网友I:
12V掉电难道5V不一起掉

这里的12v指的是电源4pin接口输出的电压值而非电源24针工作的12伏电压

网友:
楼主牛逼  想楼主歇息

网友:
引用 网友J:
"拨掉CPU 12v供电不掉电"这个问题,怎么会和5脚的芯片联系到一起,有点不明白,它怎么会引起这样的现象,我 ...

这里主板掉电原因推测是桥供电工作组电压1.5v输出异常无法完成上电自检过程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1.5V的桥供电
具体电路如下:

支持楼主高见

网友K:
不插小四针不短路,是不是说短路和小四针后继电路有关系怎么修了桥供电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插小四针不短路,是不是说短路和小四针后继电路有关系怎么修了桥供电好了?

不插小四针,是CPU电压没出来,所以没掉电。。。

网友:
看了半天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一个1.5V的桥供电
具体电路如下:

是不是桥的一个辅助供电?电流这么小,而且前面不是已经测的四大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瞬间掉也能测到电压的。

应该是缺少某个辅助供电导致的开机掉电重启把?感觉帖子没说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桥的一个辅助供电?电流这么小,而且前面不是已经测的四大供电都正常吗

也可以说是一个辅助供电,也可以说不是,这个供电是用来给另外几路供电产生作为参考电压作用的。

网友:
不错的案例,学习了

网友:
LZ 一块主板值多少钱啊   修一下也收不了多少 而且费时

网友:
楼主专业台式机啊

网友:
缺电压导致的的掉电

网友:
不错的维修案例,加分顶一下。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芯片有代用的型号吗

网友:
这么小的芯片,再怎么看也不可能是桥的主供电的吧?应该是用来产生参考电压的多

网友:
写的很模糊,不值得精华帖这个称号

网友:
迅维出来的都是个传说

网友:
顶下,手头上刚好有块,试下去

网友:
给力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好贴一定要加分

网友:
V星就喜欢坏这种小五脚芯片

网友:
那个5脚芯片 脚上面啊

网友:
LZ思路清晰  辛苦了S7-00 V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