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老师时钟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波吗?

楼主(2016-01-02):
请问各位老师时钟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波吗?我在内存阻值卡的时钟信号测试点只能测到0.2的电压

补充内容 (2016-1-6 10:07):
伏格   秒格  触发电平    这个的调配好  就可以抓到大部分的波

补充内容 (2016-1-6 11:50):
联想G585 内存阻值卡的时钟信号测试点只能测到0.2 电压        今天测三星R580 内存阻值卡的时钟信号测试点 测到0.8电压,看来每款机器这个信号是不一样的啊。

网友A:
那请教一下 我应该咋调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请教一下 我应该咋调呢

简单点 按AUTO自动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280-1-1.html这里有教程

网友C:
0.2v开机后有变化会明显升高才是好的

网友D:
时钟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波形的 可以装个内存假负载量时钟 电平2V 时基250US 触发电平1.44V

网友:
楼主放心大胆的测吧。可以的

网友:
没经过示波器学习的   就用AUTO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时钟信号用示波器可以测量到波形的 可以装个内存假负载量时钟 电平2V 时基250US 触发电平1.44V

就是这个测不到 可能还是我调的不对

网友:
集体回复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这个信号研究好久了, 就是测不出来波形。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E:
楼主 学会了没   我也正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学会了没   我也正在学习

其它的 都好测 就这个测不到,你现在学的怎么样了。

网友:
非常感谢   太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学示波器,大神教下我吧

网友F:
分组时钟想看正弦波基本是看不到的,晶振才有规律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分组时钟想看正弦波基本是看不到的,晶振才有规律

哦 那为什么 有人说 可以测到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 按AUTO自动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6280-1-1.html这里有教程

这个挺好的 学习了  但是这个信号还是没抓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v开机后有变化会明显升高才是好的

恩呢 我测的也是 有变化但是没抓的波

网友:
这个示波器的没人教还真不好学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那为什么 有人说 可以测到呢

分组时钟是个变数,不是正弦,测得到不代表是正弦

网友:
这个好 可以在此学习一下

网友:
太谢谢了 没话说了 太6了

网友:
现在【迅维】网好强大

网友:
努力中 慢慢学啊

网友:
芯片机维修真难啊 我学的都醉了

网友:
具体的请来迅维实地学习是示波器

网友:
我也学习了,赞一个

网友:
要好点的示波器才能测到吧

网友:
使用好示波器,能方便地看到每一个标准的波形,从而顺利地判断故障所在。

网友:
示波器到底怎么调那

网友:
可以测啊,基本都是正弦波。

网友:
我也是,示波器的时基一真拿捏得不准,还不怎么会用。

网友:
看波形就可以了吧。

网友:
100m以内的用100m的都可以测量到的

网友:
我用的还是老式的 模拟 的 不是数字的 老式模拟的是可以测的到 没用过数字的 应该也可以测的到

网友:
小白学习中啊。。

网友(2016-02-02):
没用过示波器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测到,autoset就行

网友:
学习下,回贴换分真心不容易。

网友:
可以 自己差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