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右下角的小喇叭不见了怎么办

楼主(2016-01-02):
    很多网友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打开声音时提示:没有声音设备。优化大师显示:Wave MIDI 辅助设备输入和输出没有安装或没有配置,而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前面没有没有出现黄色的“?”。安装其它驱动时提示:16位子系统可安装的虚拟设备驱动程序之DLL起始设置失败,选择关闭终止应用程序。这是怎么回事啊,找不到声卡。或者在删除一些不用的东西时,不小心把那个小喇叭(声卡)也删了。下面我就为大家一一解答下原因。

首先,电脑无音看似简单,其实有时问题比较复杂,既涉及到硬件方面的问题又涉及到软件方面的问题。还有因突然死机导致声卡不发声、小喇叭消失的现象也较为常见。因此,要先查明原因,看是软件故障还是硬件故障,然后针对问题对症下药,妥善解决。千万不能原因不明,就乱捣一气,搞不好会把系统弄瘫痪,麻烦就大了。

1、检查声卡、连接线,以及音箱等设备是否连接正常。

如果是中了病毒,就应该运行杀毒软件进行全面杀毒。

2、打开控制面板----添加新硬件----下一步,待搜寻完毕后,点“否,我尚未添加此硬件”,点下一步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中“单击完成,关闭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来添加新硬件”。注意这里说的是关机后再启动,而不是重新启动。一般来说,重新开机后问题能够得到解决。

3、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有无问题,即看前面有没有出现黄色的“?”。如有,先将其卸载,再放入CD驱动盘,重新安装这个设备的驱动程序。

4、如果“设备管理器”----“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是就没有了声卡硬件,那只好查找你的声卡,包括集成声卡,型号一定要准确,在确认找到声卡后,再放入系统驱动盘,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5、有声音但不见小喇叭时,不用慌张,只要打开控制面板----声音和视频设备----音量,在“将音量图标放入任务栏”前打上对号,重启后任务栏里又有小喇叭了。

6、无声音又无小喇叭时,打开控制面板----添加与删除程序----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放入 CD驱动盘,在“附件和工具”前打对号,点击“下一步”,系统会提示安装新硬件,按照提示进行安装即可。

7、若上述几步还不能解决问题,那只好重新安装系统和驱动程序,一切问题也会随之得到解决,但前提是各种硬件完好,软件没有冲突。

8、当安装声卡驱动程序时出现“找不着AC晶片”提示,有可能是电脑中毒,或者是声卡即插即用松动,导致接触不良,还有可能是因违规操作误删了声卡驱动程序,抑或是内部软件冲突。这就要针对不同的原因一步一步地进行解决。 9、干脆不予理睬,可以轻轻拍打电脑机身的外壳,笔记本电脑可以在盖盖子的时候比往常用力稍大一点,使一些松动的零件复原,关机后等待一段时间后再重新开机,有时声音问题会得到恢复。你不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