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C VER5.00不过内存

楼主(2016-01-02):
此板的故障是不插内存会报警(不会转转停停),插上内存就会转转停停(像反复重启一样),换了内存还是一样(内存插槽的238脚118脚236脚都有3.3V,内存供电也有1.5V)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心动不如行动,果断刷BIOS,刷好后 通电 触发 风扇一直转 滴一声 接上显示器 显示了。(现在昂达H61的板BIOS坏也会转转停停了 下次要注意了)顺便把BIOS传上来

昂达H61C VER 5.00.rar

就是刷这个BIOS好的!

网友:
差不多的 ,H61  的主板都这德性。。 秒杀BIOS

网友A:
内存检查不过就会不停自动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检查不过就会不停自动重启

版主,现在H61系列主板都这样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检查不过就会不停自动重启

版主,帮我看看这个帖子啊(帮帮我啊 版主)华硕M2N-MX SE PLUS REV.2.02G主板挡EE!求助!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22731-1-1.html
(出处: 迅维网_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现在H61系列主板都这样子吗?

不知道是不是全都知道,基本上修到过的都有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全都知道,基本上修到过的都有这种现象

哦!多谢版主的指点!!!

网友C:
虽然都知道,发上来还是鼓励下。何况还有BIOS啊。。

网友:
昂达61就是这个得行,下次看见直接刷

网友:
昂达的主板,BIOS也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都知道,发上来还是鼓励下。何况还有BIOS啊。。

谢谢!那给点分啊(哪怕是1分或2分)有分就可以

网友:
我的主板是一直转

网友:
BIOS很重要啊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
感觉现在BIOS坏了,各种奇怪问题都会出现啊

网友:
是啊 特别是H61的

网友:
保存此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