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SE PLUS REV.2.02G主板挡EE!求助!

楼主(2016-01-02):
如题!内存供电1.8V正常!内存插槽238脚120脚119脚都有3.3V!(CPU 内存都换过)刷了BIOS不行,换了IO也不行(换了IO后跑d1 d3 d5后直接00了)但还是不显!我看到论坛里有位维友是缺VDDSPD电压后飞线解决的,可我这块板VDDSPD电压正常啊!现在主要是跑d1 d3 d5过几秒就00了(也不显)!桥我稍微加焊了下,加焊到250度就没焊了(怕焊坏掉,前段时间焊挂了两个桥,这个阴影到现在还没散去)焊完后,代码还是一样,还是不显!各位大神,维友们帮帮忙啊!小弟先在此谢谢大家啦!!!谢谢!!!!!!

网友:
大神们!维友们!快来帮帮忙啊!

网友:
小弟在此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
BIOS芯片第一脚只有0.8V,我看了点位图,点位图上(BIOS芯片的第一脚)是通向IO左边的822和IO芯片,我把这两个都换了BIOS第一脚电压还是0.8V(换的这个IO就是帖子里的那个IO,只换了一个 换了这个IO后 通电触发后会慢慢发热)

网友A:
用界点来区分一下,在主板上插上小喇叭,就是四个针的那种不是音箱喇叭,不插内存与插内存看报不报警,有时候看代码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界点来区分一下,在主板上插上小喇叭,就是四个针的那种不是音箱喇叭,不插内存与插内存看报不报警,有时 ...

之前档EE的时候插不插内存都会报警,现在档00就不会报警了(跑码,跑到d5后就00了)

网友B:
档00就不会报警了(跑码,跑到d5后就00了)但也不会“滴”的一声!(还是不会显示) 版主,这种板是桥的问题吗?AMD单桥的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档00就不会报警了(跑码,跑到d5后就00了)但也不会“滴”的一声!(还是不会显示) 版主,这种板是桥的问 ...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要去关注跑D5后00这些代码,先拔掉内存看看能不能报警。
如果不插内存报警,插了不报警至少能证明桥你应该没有干死。
然后接下来就再查内存条件REF电压  SDP  SMBUS都正常就先换个CPU再刷个BIOS先,还不行一般都是桥问题了。这板桥出问题的很多。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BGA,还有就是BGA的温度有没有偏,如果BGA温度没偏差,你这板上面温度最高到200,下面265就能干动桥了,如果你的BGA不行也就上面加到210,这样一般是干不死桥的,上面250温度太高了桥会爆的。如果还不动,就把下风嘴换成最大号的,主要还是根据你当地的实际温度来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现在不要去关注跑D5后00这些代码,先拔掉内存看看能不能报警。
如果不插内存报警,插了不报警 ...

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就不报警 BIOS有刷过。版主,这块板之前的IO要不要换回去啊?(换了IO后,那个IO会慢慢发热 还有点烫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BGA,还有就是BGA的温度有没有偏,如果BGA温度没偏差,你这板上面温度最高到200,下面26 ...

哦哦 谢谢版主的分析!那怎样看桥的焊点有没有融化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插内存报警 插上内存就不报警 BIOS有刷过。版主,这块板之前的IO要不要换回去啊?(换了IO后,那个IO会 ...

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好换回原IO,正常的IO是不会烫手的,微微发热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好换回原IO,正常的IO是不会烫手的,微微发热是有的。

就是慢慢发热 有点烫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说的这种情况最好换回原IO,正常的IO是不会烫手的,微微发热是有的。

版主,那原来的BIOS也给它刷回去?(就是把原来的IO和BIOS还原回去 加焊桥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 谢谢版主的分析!那怎样看桥的焊点有没有融化啊?

有三种方法可以判断:1.用强光手电照看桥下面的锡珠如果发亮反光那么就是融化了。2.用镊子拔动桥芯片周围的贴片电容或电阻,如果这些能动了,有暂时十秒左右桥下面基本上也融化了,3.直接用镊子去轻轻碰下桥的某一个脚能动就融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三种方法可以判断:1.用强光手电照看桥下面的锡珠如果发亮反光那么就是融化了。2.用镊子拔动桥芯片周围 ...

版主,怎样焊IO才焊的好啊?我每次焊IO总有一边引脚焊歪掉(这次又是一样!又焊歪一边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怎样焊IO才焊的好啊?我每次焊IO总有一边引脚焊歪掉(这次又是一样!又焊歪一边引脚)

焊不好容易移位,你就先把主板上的焊盘处理好,不要让主板焊盘上有毛刺,把IO放上去,对齐然后用烙铁把四边两头的脚先固定住,开始只能用这种方法,后面熟练了基本上不用刻意去对位,风枪把焊盘吹融化后镊子直接夹住IO放上去,然后一边吹一边对位很快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不好容易移位,你就先把主板上的焊盘处理好,不要让主板焊盘上有毛刺,把IO放上去,对齐然后用烙铁把四 ...

版主,我就是用镊子夹住IO啊!就是只能让三边的脚位能对齐,另外一边总是会歪点(IO有四边吗)焊IO还是个技术活!老是焊不好(总有一边的脚位会歪)

网友:
要焊好IO   先把IO脚弄干净、 把焊盘托平。把IO放到焊盘上对整齐不要松手。用烙铁上的焊锡固定一边松手固定另外三边

网友C:
有时候怀疑桥虚汗之前,我都是用手按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怀疑桥虚汗之前,我都是用手按按试试

那我按桥它还是档EE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是什么BGA,还有就是BGA的温度有没有偏,如果BGA温度没偏差,你这板上面温度最高到200,下面26 ...

版主,现在桥也加焊了。还是档EE 版主,求解啊

网友B:
BIOS刷了!桥焊了!822也换了!还是档EE!求解啊!

网友D:
VGA接口行场信号打值是否正常。

网友E:
我之前碰到一个也是EE的是因为内存插槽的铜弹片烧坏引起的重点查地址线和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我就是用镊子夹住IO啊!就是只能让三边的脚位能对齐,另外一边总是会歪点(IO有四边吗)焊IO还是个 ...

IO不是四边的吗?每边两头的脚先固定,就是固定8只脚,固定好后用镊子轻轻压住IO表面,别用力轻轻的压,然后用风枪吹IO的引脚,用烙铁去焊也行,边吹边轻轻的压一般不会移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IOS刷了!桥焊了!822也换了!还是档EE!求解啊!

内存条件都正常先换U试试,这板修到的基本都是桥的问题,我一般都是重植的。有些板加焊是不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件都正常先换U试试,这板修到的基本都是桥的问题,我一般都是重植的。有些板加焊是不好的

U和内存都换过(而且换了好几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GA接口行场信号打值是否正常。

版主,这个和VGA的行场阻值也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碰到一个也是EE的是因为内存插槽的铜弹片烧坏引起的重点查地址线和数据线

你说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在哪里查啊?我这块板也没看到什么断线烧毁的痕迹!(内存电压也正常,内存插槽238 120 119脚也都有3.3V DDR2代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件都正常先换U试试,这板修到的基本都是桥的问题,我一般都是重植的。有些板加焊是不好的

版主,这个故障和CPU座子上方的那个A2-42L小八脚芯片(和S11一样大,在AP-AG16脚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关吗?A2-42L可以用什么代换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故障和CPU座子上方的那个A2-42L小八脚芯片(和S11一样大,在AP-AG16脚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关 ...

一般和那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
找不到这个小八脚芯片(A2-42L)!还是感觉是IO的问题!昨天换了个IO后可以跑到d5了(d5后就00了,换的那个IO会慢慢发热,所以就换回它原来的IO了,一换回原来的IO就档EE了)各位大神/维友们,你们谁知道IT8712F-S 0826-KXS IO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华硕AM2集成板上的)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和VGA的行场阻值也有关?

不是说现在不挡ee了吗,代码可以跑到00。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版主,这个和VGA的行场阻值也有关?

挡EE的话,内存的VCC、VTT、VREF、SPD、VREF、CLK、SMBUS总线这些都要正常,如果有条件测下SMBUS总线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是说现在不挡ee了吗,代码可以跑到00。

我又换回原来的IO了 昨天换的那个IO会慢慢发热 版主,是IO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挡EE的话,内存的VCC、VTT、VREF、SPD、VREF、CLK、SMBUS总线这些都要正常,如果有条件测下SMBUS总线波形 ...

版主,麻烦告诉我VCC、VTT、VREF、SPD、VREF、CLK、SMBUS这些分别是哪个脚啊?(内存插槽上的吧)谢谢!知道了是第几脚就好测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和那个没什么关系

版主,那还是IO问题吗?IT8712F-S 0826-KXS IO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又换回原来的IO了 昨天换的那个IO会慢慢发热 版主,是IO的问题吗?

如果怀疑IO问题再找同型号的换上看看现象,这中NV芯片组的一般桥容易虚焊。打下内存SMBUS总线值或者抓下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版主,那还是IO问题吗?IT8712F-S 0826-KXS IO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换啊?谢谢!

IT8712F-S最好原型号代换,如果没有可以试试用IT8716F-S或IT8718F-S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麻烦告诉我VCC、VTT、VREF、SPD、VREF、CLK、SMBUS这些分别是哪个脚啊?(内存插槽上的吧)谢谢! ...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怀疑IO问题再找同型号的换上看看现象,这中NV芯片组的一般桥容易虚焊。打下内存SMBUS总线值或者抓下 ...

桥有加焊过!版主,这种桥加焊到多少度焊点才会融化啊?SMBUS总线是内存插槽120脚和119脚吗?(DDR2)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712F-S最好原型号代换,如果没有可以试试用IT8716F-S或IT8718F-S代换

IT8716F-S和IT8718F-S可以代换?一个是8712,一个是8716/8718。

网友A:
我用8718代换过8716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这个只能说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8718代换过8716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这个只能说试一下

哦哦  那版主你有试过代换871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之前碰到一个也是EE的是因为内存插槽的铜弹片烧坏引起的重点查地址线和数据线

你仔细打地址线和数据线的阻值用假负载

网友:
这些正常啊!VREF 1V正常吗?(DDR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