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E1-471 花屏,换CPU解决

楼主(2016-01-02):
客户拿过来的时候,开机,花屏,切换到集成显卡,还是花屏,并有时不能点亮,把集成显卡关掉,发现还是会花。
再把独立的禁用,发现集显供电没有出来。很奇怪的故障,表现为如图
换系统,刷BIOS  都没有解决,最后换CPU解决问题/

网友:
我也修到过一台,CPU供电坏,修好后。进系统也是这样花屏。最后换了CPU好了,I5二代,2450M这个U差不多三百块。

网友:
ASUS 的机器碰到过,雪花点。也是CPU 问题。

网友:
这cpu也是有集显的吧!

网友:
碰到过一个Z360 HM55芯片组的,6200的U装集显驱动就满屏雪花死机,换U后正常。

网友:
看来INTEL的CPU现在坏的也很多,快赶上AMD的了,现在抽屉里有五六片INTE的尸体,有二代,三代的,一代的倒很少。

网友:
这花屏  像雀斑一样  CPU坏引起花屏的  没遇到过  灰屏的遇到过

网友:
是cpu的集显模块出问题了吧,双显卡切换进系统是用的集显

网友:
cpu全集成,没办法 ,坏的快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网友:
这种机器,换CPU风险大啊

网友A:
以前总以为是显卡问题,有些修好过,有些修不好,这种主板是不是因为CPU管理了显卡?今天学习了。

网友:
CPU集成的到底不牢靠!

网友:
又学到一个经验,谢啦

网友:
头一回见这种花

网友:
学习了,以前见过换硬盘好的 。也是 花屏

网友:
要是我就 换主板

网友:
这种CPU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总以为是显卡问题,有些修好过,有些修不好,这种主板是不是因为CPU管理了显卡?今天学习了。

因为集成显卡  是集成在CPU内部的

网友:
遇到过是CPU的问题,一台V470修过。

网友:
集成在cpu里面的显卡挂掉了吧。原来也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分支持一下。
非常感谢,这时给你的分真的很珍贵

网友:
遇到过这种花屏的,确实是CPU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过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