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IC上的标注,哪个是型号

楼主(2016-01-02):
DELL A860 A840 1014 1088 1410触摸板上的主控IC,这机器的触摸板特别容易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IC坏了,上面这么多数字,哪个才是型号?
能买到几个这样的IC备用,以后省了到处买触摸了,二三十元呢

网友:
别说电路图上啊,我找了两个图纸都没见到这东西

网友:
1CA026A就是型号。。。。。。

网友A:
一般第一排的英文就是型号,后面的是这芯片的出场编号!实在查不到全部输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第一排的英文就是型号,后面的是这芯片的出场编号!实在查不到全部输进去!

搜索过了,网上还真没有卖这东西的,放弃这个想法了

网友:
把照片发给淘宝做芯片的就知道了,不过一般都是第一排

网友:
没有这个型号的,是代码

网友:
那你有没有那些报废的板子上面去找一下,找得到万事大吉,找不到那就另想办法呗!

网友:
从坏机器上拆

网友:
这个坏的很少  除非进水机

网友B:
1ca026a,在淘宝上搜了,有商家在卖

网友:
引用 网友B:
1ca026a,在淘宝上搜了,有商家在卖

是能搜索到,但你确定仔细看搜索到的内容了吗,我都问了几家呢

网友:
我一般遇到这个问题就是  先把第一排 在淘宝上查一下,不行再换最下面一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