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风扇一直最大转速关机亮灯

楼主(2016-01-02):
本人菜鸟,手贱看了一个帖子 用Memtest86来检测内存, 用U盘启动运行了,然后风扇突然就最大转速,黑屏重启。再开机,风扇一直最大转速,关机后电源键一直亮着,得再按电源键才能关机。  去附近一家修电脑的给把CPU 显卡都换了试了下不行,刷了主板也不行。。求各位高手朋友们给点指导该怎么修,

网友A:
怎么修。。。。。。。。。。???????请楼主送修吧。你自己搞不定的 。修电脑得找技术好的,否则,,,,也搞不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修。。。。。。。。。。???????请楼主送修吧。你自己搞不定的 。修电脑得找技术好的,否则,, ...

主要是想请大家给分析下是哪一块的毛病,是不是那个软件给弄坏的,,,我就会装个系统,,话说以后装系统也不敢了

网友B:
估计你是为别人“修”电脑弄出的问题吧!还是找真正的维修人员花时间检测把屁股给你擦干净了事.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给你说了问题也没用,只会故障扩大化。

网友D:
说大了是主板问题 说小了是主板某个原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你是为别人“修”电脑弄出的问题吧!还是找真正的维修人员花时间检测把屁股给你擦干净了事.

大哥,自己的电脑,别人的我不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还是送修,给你说了问题也没用,只会故障扩大化。

去附近的电脑城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大了是主板问题 说小了是主板某个原件坏了

谢谢。。。。

网友F:
楼主还是送个真正的芯片级的维修人员搞把 别把问题扩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去附近的电脑城行吗

电脑城找专业维修的修吧。

网友G:
说大了是主板题说小某个零件出问题了

网友H:
就会装系统,那你怎么修呢
  估计是BIOS问题大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是送个真正的芯片级的维修人员搞把 别把问题扩大化

抽空去电脑城问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说大了是主板题说小某个零件出问题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会装系统,那你怎么修呢
  估计是BIOS问题大点

有空去电脑城问问

网友I:
  问题说大也大 说下也不小  花银子就好办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题说大也大 说下也不小  花银子就好办

:L有银子直接换,还是想让它再坚持两年

网友:
送专业维修的去搞吧。到电脑也要找那些真正维修的商家,不要拿给那些连电铬铁都没有还写着专业维修的。

网友:
楼主这个还是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