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8h61-m lx3 plus r2.0风扇转下就停(已修复)

楼主(2016-01-02):
同行拿一快ASUS h61主板来维修,说风扇转一下就停,好吧,我来试试吧,
1 .经检测CPU无供电,按时序VTT1.2无电压,测试前面各个供电正常,问题确定了VTT1.2
2. 儿VTT1.2是由内存1.5经过一个PQ21转化来的,内存供电1.5V正常,那么查控制脚无电压,(正常是4V左右),
3. 开始跑线路,跑到GS324SF一个4运算放大器的7脚,那么查一下第5脚输入脚。发现无电压输入(正常是1.06V)
4. 再查GS324SF周围和第5脚相连电路,发现是由2个电阻串联分压得到5脚电压,上电阻有电压3.3V,那么要不是电阻变值。就是分压后的电压被拉低,
5. 拆下2个电阻测量。一个是10K一个是4.5K,计算后,得到电压1.06V。这里阻值正常,哪就是分压后电阻被拉低了,
6  再查5脚相连的地方,发现接到的是一个三极管PQ17,PQ17旁边还有一个PQ41相连。一个一个换,最后换了PQ41,正常开机
总结》我发现H61的板好多多是3极管引起的故障,
疑问:正常开机了,我测一下CPU供电多是0.9V(输出电感多是相连),发现只有一相供电有正常电压输出,(意思是上下管的G极,有电压控制)其他2个路上下管G极无电压的,但是也能正常开          机,后来又测开机瞬间确实其他2相G极有电压到的,亮极才会突然没有,我问题是,是不是哪个CPU控制芯片有智能省电模式啊?

网友A:
根据CPU 动态调节。。。功耗的。 欧盟环保要求 节能减少碳排量
H61 90%的通病 ,上面 那2个三极管 也容易坏, 建议 没坏一起全部换掉,免得返厂维修。另外这款主板通病不下 20处,因为过手 此款华硕H61 几个系列 至少30-40片。基本我就几分钟就搞定,甚至万用表有时候都懒得用,直接抄风枪 秒杀。。

网友B:
我这个也是没cpu供电,不知道问题是否一样,有空研究一下

H55

网友:
图片刚发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也是没cpu供电,不知道问题是否一样,有空研究一下

换掉上面图片我说的那4个 芝麻管。。。

网友:
我只换一个啊,我这个过保了的主板你再我图片上拿个箭头怎么搞上去的,标的比我明了。方便大家看哦,谢谢

H55

网友A:
建议上下4个芝麻官 全部换掉,免得 夜长梦多。这款主板 我修理过 不下30-40片 ,基本都是这里出问题。。运气不好 容易返厂 麻烦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上下4个芝麻官 全部换掉,免得 夜长梦多。这款主板 我修理过 不下30-40片 ,基本都是这里出问题。。 ...

谢谢兄弟指点,有空我就去换了它们...

网友C:
加点下载分吧,编写好费心思的,还有2片ONDA  H61的板4.0的2快坏板相互对照修好的,有空再发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点下载分吧,编写好费心思的,还有2片ONDA  H61的板4.0的2快坏板相互对照修好的,有空再发

哪里坏? VTT   VCCSA ?

网友:
这个P8H61问题不少啊 我手里就有2块。 都不稳定 只能当料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CPU 动态调节。。。功耗的。 欧盟环保要求 节能减少碳排量
H61 90%的通病 ,上面 那2个三极管 也容易 ...

有时间发个华硕H61的通病总结,大家以后好直接秒。

网友:
这个板上电一闪一灭再自动上电    CPU供电旁 8脚小IC也爱坏   修过好几片

网友:
其实我刚开始修的时候。是直接断开PQ21转换管的控制脚,直接拉个5V过去到PQ21,也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