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 固始新宇智能科技 维修之 联想v470c 死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1-02):
                                                                      联想v470c 死机维修一例

       接修同行一台联想V470C ,拿过来说是系统装一半就死机,于是我先故障还原,装系统,刚进pe分区的时候死机了,好了,看到故障了,同行就回家吃饭去了,于是我就开始拆机了,联想机器很好拆呢,三下五除二就拆开了,目测,主板无维修,无进水,拿着板子随便看了下,一眼就看到一个cpu供电 王八管(小)上  四周发黑,奇怪烧的挺严重的 还能亮机,哎,奇葩。修过联想铁壳的都知道,不好焊接,容易返修,好了不多说了 直接进入正题。。。

上文说到的王八管就是这货了,看到烧了与是上下管一块换,这种铁壳大家都有备货吧,于是一块换了,这种铁壳管子焊接了3遍还不行,测试pu4301 的第8脚 一直无穷大,真奇怪,与是又把这一对铁壳 +驱动芯片全拆掉扔了,NND 还制服不了你了,与是我把集显供电的那一组 驱动芯片+上下管 挪了过来 装上 在测试驱动芯片的第8脚,这下阻值正常了。难道就这样结束了 NO NO NO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别忘记 还有集成供电没有怎么搞,不就是少一组驱动芯片+上下管吗 小意思了。下面看图,图片是我借用的,我的机器客户已经拿走了,本来没想发帖的,但是为了完成任务 我不得不筹够一个帖子。。。

解决没有集显供电很简单 拆掉原来的 mos管 驱动芯片 然后从1.05 vtt 飞线 即可

然后我就装机器了,然后我就系统装完了,然后, 然后,然后,然后当然是解决了死机故障了。。
大家不要喷我哦,给分就行了哦

网友A:
禽兽  我下次也试试 哈哈 我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禽兽  我下次也试试 哈哈 我都是老老实实的本分人

你说的是cpu集成供电吧 哈哈

网友C:
集显供电用1.05v也可以吗,记得集显供电好像是0.45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用1.05v也可以吗,记得集显供电好像是0.45左右吧?

我直接飞线的没测量 能用就行 管它的呢 下次修到在测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cpu集成供电吧 哈哈

对啊 这样也好用 马蛋的 我上次 现在想想就蛋疼

网友C:
我测过是0.45,如果这样行的话下回我也这样搞了,简单方便 毕竟乌龟壳子太难弄了,特别是烧黑的烧个洞的,真tmd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啊 这样也好用 马蛋的 我上次 现在想想就蛋疼

哈哈,蛋疼了就要想 近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测过是0.45,如果这样行的话下回我也这样搞了,简单方便 毕竟乌龟壳子太难弄了,特别是烧黑的烧个洞的, ...

亲测ok  哈哈

网友D:
集显都从VTT直接飞?没试过,不知道是怎么个定义  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集显都从VTT直接飞?没试过,不知道是怎么个定义  哈哈

原因很简单,我这小地方,找芯片难  所以只好快修了

网友E:
B460也有同样的铁壳故障

网友F:
这样也可以,下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B460也有同样的铁壳故障

是的  铁壳  让人喜  让人忧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可以,下次试试。

我这是没芯片急的

网友G:
这样应该还是独显在工作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样应该还是独显在工作吧?

虎子有没有急的上蹿下跳?

网友:
引用 网友H:
虎子有没有急的上蹿下跳?

那倒没有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样应该还是独显在工作吧?

反正电脑工作正常

网友:
终于说到重点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路过学习,感谢分享

不要灌水啊

网友J:
这线飞的 我以前都敢尝试 改天试试

网友:
能修好收钱就ok

网友K:
下回没集显 我也这样试试

网友L:
支持楼主分已经加上有好的贴子要多发!,我们小白可以学习经验。

网友M:
就这样飞线给集显??好的话真的方便

网友N:
你说为了完成任务  是为了回复还是技术性主题贴???不管是为了哪个   我只能告诉你  你这样是不算的   因为不是你的专职版块儿  新宇  你白忙活了  你还是再看一下招聘贴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说为了完成任务  是为了回复还是技术性主题贴???不管是为了哪个   我只能告诉你  你这样是不算的   因 ...

没事  反正是要发的 发在哪里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这样飞线给集显??好的话真的方便

是啊  亲测ok  进系统 看电影没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L:
支持楼主分已经加上有好的贴子要多发!,我们小白可以学习经验。

你都是版主了 还小白

fsh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下回没集显 我也这样试试

这个是v470c 其他的没事过

网友:
修好 ,测试稳定就ok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你都是版主了 还小白

在你面前我是小白,呵呵,技术你是我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L:
在你面前我是小白,呵呵,技术你是我的大神。

过奖了,其实我才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线飞的 我以前都敢尝试 改天试试

你以前没试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原因很简单,我这小地方,找芯片难  所以只好快修了

能修好,什么方法都无所谓,这种方法以后我修不出来也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修好,什么方法都无所谓,这种方法以后我修不出来也可以借鉴一下

哈哈,我这穷乡僻壤的 没办法

网友:
支持楼主 这个故障很经典啊

网友O:
你用的线好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v470c 其他的没事过

这个集显电流应该不大吧,能借用不会把另一路供电搞的不稳定把

网友P:
其实就是5911坏了,换5911就OK了

网友Q:
修好就是王道。铁壳谁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共享?

网友R:
想说,集显供电是最后出来 的,而且是在检测过内存会才产生的,这样改真的合适么?

网友S:
很牛的飞线  集成显卡 还能这样借电!

网友T:
用vtt电压解决集显供电,让小弟佩服啊

网友U:
哈哈,楼主有点意思,但是平时直接换上去jiuOK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用的线好粗,。。

线又不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P:
其实就是5911坏了,换5911就OK了

铁壳也坏了  5911 我手里没有 客户又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想说,集显供电是最后出来 的,而且是在检测过内存会才产生的,这样改真的合适么?

能正常使用怎么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U:
哈哈,楼主有点意思,但是平时直接换上去jiuOK

穷乡僻壤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T:
用vtt电压解决集显供电,让小弟佩服啊

过奖了,我这是被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S:
很牛的飞线  集成显卡 还能这样借电!

一般了,小地方 发芯片还需要好几天 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修好就是王道。铁壳谁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共享?

没啥好办法了吧

网友V:
可以可以,虽说拆东墙补西墙,但节约了成本,维修成功率也大大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V:
可以可以,虽说拆东墙补西墙,但节约了成本,维修成功率也大大提高!

没办法中的办法

网友S:
引用 网友B:
一般了,小地方 发芯片还需要好几天 麻烦啊

我经常相互借信号  还没有直接借供电过

网友:
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经常相互借信号  还没有直接借供电过

恩,下次你可以试试

网友:
是的,试试 也没啥事

网友:
引用 网友W:
唉,这机器就这贱毛病

是的,王八管管子

网友:
修过E1-471的集显供电拆了也可以亮机,就是进系统关机卡在关机界面

网友X:
这能行吗,集显不是0.45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能行吗,集显不是0.45V吗

我都给客户了 你说行不

网友Y:
这个方法还真是简单哦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方法还真是简单哦

还行吧  没办法 应急维修

网友Z:
这电压借的不错,一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电压借的不错,一次试试

下次可以试试哦

网友AA:
没有集显供电可以这样搞吗?这不是打乱了时序了吗?

网友AB:
1.05VTT做显卡供电,不知道能带起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没有集显供电可以这样搞吗?这不是打乱了时序了吗?

反正能用  只是针对v470c

网友:
引用 网友AB:
1.05VTT做显卡供电,不知道能带起来不?

我说的是集成显卡供电

网友AC:
........................这样都可以?

网友AD:
核显供电是0.4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样都可以?

为什么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核显供电是0.4V的

反正我是这样修好的

网友AE:
哈哈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  那个管子坏了的话  很稳定 我是没见到返修的

网友AF:
我还以为下面是CPU 坏的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哈哈  我一般都是直接飞线的  那个管子坏了的话  很稳定 我是没见到返修的

哈哈,你也试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F:
我还以为下面是CPU 坏的结果呢

我飞的是集显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