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第一天 开张不利 N4030掉电求助。。。

楼主(2016-01-02):
       好长时间没有本本修了,都说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元旦当天老天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上午外地客户发过来两个本子,一个联想B405,机器摔过,还进了液,屏碎,键盘不好用,能进系统,其它的还没测。再就是DELL N4030 也是屏碎,客户说再他那点屏幕有背光,但无显示。到我们手里也没点,直接拆屏换上新屏,上电掉电、我去。。神马情况,以为是屏线没弄好,从新弄了一遍,还是一样,拆机修吧。之后悲催的旅程就开始了。。。
    DELL N4030 intel 独显 I3 纬创板 板号:09259-1 故障:0.56-1.14-0.19( 三秒之后)掉到0.01 还能继续触发。 拆机后未发现掉件和烧件的痕迹。测各大电感的阻值正常,上电测待机3.3V,5V正常,各电感掉电瞬间均无电压,掉电测3.3V被拉低为0.6V。想到可能是后极短了,烧机未发现异常。想到可能是二极电压转换出了问题,就把+3.3V_ALW转+3.3V_RUN转换管拿掉后发现不会掉电,但电流停在0.56不动。 烧机+3.3V_RUN,电流表不短,板子上除了PCH有点温度外,其它的均无异常。不想冒然的就动PCH。决定把+3.3V_RUN相关联的一一断开,但断开后依然掉电。哎。。。没什么思路了 此时无意间发现,当不插内存时,电流掉的不是很快,0.56-1.23(停三到四秒后)-1.24-0.19( 三秒之后)掉电0.01依然可以继续触发,在电流停在1.23时测主板各电感电压都出来了。此时想难道是内存部分出了问题, 当不插内存时测供电+V_DDR_REF(0.75V) 、+0.75V_DDR_VTT(0.75V) 、+1.5V_SUS(1.5V) 、+3.3V_RUN(3.3V) ,DDR3_DRAMRST#(OV)-不正常 ,追其来源是经CPU发出由Q901三极管转换由+1.5V_SUS上拉 。测Q901-S极-0V、G极-3.3V、D极-0V ,此时本人就有点蒙圈了,不知道是不是CPU也出了问题,但换过之后,故障依旧。
    此时小白也没什么好的思路,不知道小白上面怀疑二极转换电压,和内存部分是否正确?还望各路大神指点一下,帮小白指点一下思路。
    还望各路“水军”手下留情,勿灌水,小白编辑一求助篇帖子不容易。

补充内容 (2016-1-3 14:03):
    呵呵。。。  机器修好了,CPU的问题,上午上班到楼下联想客服借了一个CPU回来, 。。。居然。。。亮了。。。哎! 不想说什么了,真心的累啊!转了一大圈,居然是CPU的问题,而自己测试的CPU不知道什么时挂了。。

网友:
想复杂了吧,这机就是独显散热不良瞬间掉的,当时在系统测试才60度左右,但就是温度导致的不定时瞬间掉电,以前遇到一台我也是查晕了

网友:
DDR3_DRAMRST#正常应该是1.5V的,楼主能否加1.5V电压试下,还有就是PCH有问题也会导至不出DDR3_DRAMRST#的。

网友:
先简单点,加焊显卡 ,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