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A1312黑屏维修,mac一体机维修

楼主(2016-01-02):
苹果一体机A1312黑屏维修,mac一体机维修 已经是第三台机器了都是这个板子坏了。又遇到的直接解决

网友:
这不电源板吗 。。。 是开机黑屏。还是不开机

网友A:
是升压电路损坏 导致暗屏吗

网友:
别给大家说,你是直接换的吧?

网友B:
你说的直接解决是直接换这个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直接解决是直接换这个板吗。。。。。。

他就是直接换的

网友B:
好吧  那也算是秒杀了吧

网友:
电源坏了??,直接叫我们换吗

网友:
我。。。。晕。。。。。。直接让换板。。。我还以为有故障点。。。

网友(2016-08-12):
怎么修好的,也不具体点,就是换板啊

网友:
大哥你直接换板啦   我们这是芯片级维修 我还以为你是修的呢

网友:
我也有两个这个机子 电源板坏了 谁修过这个板什么问题?

网友(2016-09-19):
此坏电源回收100一个 真要13330852121

网友:
这个板子能否找到是那个元器件坏?

网友C:
该一体机的PWM损坏导致不出电压!!

网友:
好厉害直接换了。有钱就是任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升压电路损坏 导致暗屏吗

这机器有独立的升压板

网友:
说得太夸张了吧,都没说清什么情况

网友(2016-10-20):
故障能说清楚一点吗,黑屏外接能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有独立的升压板

楼主没有说清楚问题,只说换了电源板,为什么换,测试点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  那也算是秒杀了吧

楼主乱发的,也没有说明白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该一体机的PWM损坏导致不出电压!!

什么电压不出,唉,没说清楚

网友:
问下楼主,现在有个通电的,待机下测量12V没有出来。这电源板是哪 里的问题,我看你发的好像是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