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关机不触发通病解决。全网首发之换南桥后能否正常开机进行测试,,

楼主(2016-01-02):
E440关机不触发通病解决。全网首发之换南桥后能否正常开机进行测试,,按论坛里的那个全网首发E440不开机通病进行更换南桥解决问题之测试,本人按着发帖人说的更换全新额SR17D南桥 更换成功 , 机器亮了。。。但开机好慢 随后刷了8M的BIOS  开机慢的问题解觉 。。。然后开始烤鸡

post_deleted

网友A:
电池也换过了 现象一样的

网友:
现在又是源故障?

网友:
感觉可能EC有问题、、

网友B:
恩~挺复杂的,关注。。。。

网友:
别人的帖子只是参考吧 期待找出问题

网友:
EC,充电电路保隔认真查

网友:
楼主有没有EC程序

网友(2016-06-30):
我现在修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故障是来时不显示,给CMOS电池放电就可以显示。使用一段时间后又不显示了。CMOS放电后又可以显示了

网友:
感觉四代的桥很容易坏啊,17D都修了不少了

网友:
手上也来一台 ,准备刷 ec 资料试试看

网友:
看论坛其他人有换好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通病是南桥吗?

网友:
南桥这么爱坏

网友:
全网首发个什么,,真心看不懂

网友:
意思就是南桥故障,你应该描述下检修过程

网友:
楼主,你这到底要表达啥意思?是还还没好啊?我反正是换了几个都是好了的!

网友:
都说慢要修改ME

网友:
楼主喝醉了 楼上的都不明白 楼主的意思 ?意思是修好了 是BIOS问题

网友:
不要走别人的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维修我一直只相信自己的思路,别人发的帖子思路只能参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桥都是慢的,我有一台E540,现在也无觖,开机要20秒才亮。

合成个BIOS就好了,我可以合成,百分百成功。QQ418208147

网友:
这机确实有这问题,我也有换过几次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88768-1-1.html

网友(2016-07-30):
这个问题 这是不简单

网友:
这个机器的桥很贵啊

网友:
谢谢 上次遇到就没搞定

网友:
BIOS是关键

网友:
这种机器最烦人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关键做这个桥还没信息,楼主能说一下,你最近是解决没有呢?

网友:
看来通病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也换过了 现象一样的

这个和电池有关吗?

网友:
EC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挺复杂的,关注。。。。

应该不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多这样的问题,我现在手里有2台,还没解决

兄弟,发过来帮你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了桥就好了吗    这机器爱出这样的问题

不触发的故障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里有台按开关电流跑到0.07掉电。不知道什么问题

抓波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桥都是慢的,我有一台E540,现在也无觖,开机要20秒才亮。

这个BIOS要重新合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后怎么解决的? 没看明白

楼主还没解决!

网友:
是不是南桥没有放好,旁边掉件

网友:
这是南桥的问题吗,原故障是放点开机吗 我都碰到两个 一个没修好   另一个也没有修好

网友:
楼主换过桥好那嘛?

网友:
不开机的有些很麻烦

网友:
既然不触发,那就按照上电的条件一步步查吧。先查EC 条件 再查南桥条件 。会不会是晶振的谐振电容问题

网友:
好多机器换桥都要刷BIOS

网友(2016-09-03):
这个机我都刷一下BIOS给别人

网友:
换桥都要刷bios    难道南桥还有微码

网友:
厉害   这种板子很薄  还有黑胶 应该不好更换吧

网友:
这个机子的桥好坏,好像是通病

网友:
联想的机器刷备份的bios  开机一般都要20秒

网友:
这机子直接加焊南桥芯片就好了

网友:
不懂意思 换了南桥解决了没有

网友:
我的完了桥之后 进系统5分钟左右蓝屏 不知道啥问题 系统弄了也不行

网友:
E440的本子开机不显示,放电后能显示。用一段时间又不显示放电又能用一段时间。好几个都是桥坏了,直接换。加焊的不耐用。

网友(2016-10-06):
这个板子一受热就开始变形啊。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有个这个板子打算加焊的,一到200多就开始变形了啊。

网友:
关机再开机掉电

网友:
或者换个全新的EC试一下呢

网友:
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