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驱动芯片的保护脚STIME(有的缩写TIMER)的功能

楼主(2016-01-02):
我找到该因脚的资料:connected to capacitor for striking time setting.我翻译为连接电容作为引弧时间(频率)设置。
为什么探讨它是因为最近修了个电视,故障是亮一下就灭,修了很长时间没好,换了高压板好了。逐认为不是灯管的问题。最好将TIMER接地好正常了。所以对这个引脚感到神秘,有必要弄清。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字面上来看这不是温度感应引脚么,应该是检测到高温就关断吧,猜测,仅供参考

网友A:
这个脚是保护时间延时脚,外围有一个电容在充电,当电容充满电后芯片会保护,你把些脚接地就去保护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是保护时间延时脚,外围有一个电容在充电,当电容充满电后芯片会保护,你把些脚接地就去保护功能。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
路过 学习

芯捷电脑 -2 敢在我的主题里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