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假三星s22b360h

楼主(2016-01-02):
不显示图像,是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
这看像是屏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个屏看看有无图像。

网友:
好像是软排坏了

网友:
管他这么多,先刷了再讲嘛

网友:
楼主点屏啊,先确定屏的好坏先。

网友:
屏电路坏了

网友:
先擦擦屏线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不行继续找其他问题!图像一般是驱动板!

网友:
用通用去点啊,不用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