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 无集显供电

楼主(2016-01-02):
开机主板报警  3短1长    换内存  CPU 无果    迅维网查寻都说BIOS问题   下载N个 刷  无果          最后加焊桥    故障解决    附上BIOS  图纸   版号ih61m  ver:4.2

补充内容 (2016-1-3 08:55):

补充内容 (2016-1-3 08:59):
上边图纸传错了    正确的在楼下

迅维网chinafix.com_LENOVO联想Ih61m VER4.2 BIOS.rar

网友:
单桥的故障率是比较高的

网友A:
骗分的,图纸根本不对

网友B:
H61现在也这么爱虚吗 INTEL桥,记得没有加焊好过

网友:
笔记本上的INTEL北桥,从来没有加焊好过

网友:
h61瞬间就变成g41,真是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分的,图纸根本不对

不可能       是你看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H61现在也这么爱虚吗 INTEL桥,记得没有加焊好过

我这也是第一个    比较幸运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骗分的,图纸根本不对

图纸 好像真发错了    抱歉  明天附上

网友:
图纸发错了  尽快补上。 不过内存可能是桥没有读取到内存吧。导致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纸 好像真发错了    抱歉  明天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骗分的,图纸根本不对

这个图是对的

网友:
AMD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