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一体机100-5138cx反馈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1-02):
HP 一体机100-5138cx不接硬盘就可以亮机,一接硬盘一按机电流就丛0.028--0.048就跟着不动,测试发现19V转12V的电路有问题,只要表笔一接第5脚就掉电,到0。048/   电感,电容已经换过,硬盘也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有时候接硬盘也可以亮机,只是用一会掉电,

网友:
R2换了吗,芯片换了吗,明显是阻值过低了

网友:
分压反馈电阻测量一下阻值还正常不 最好还是更换次芯片 因为内部集成的太多了

网友:
你这个图不是12V电路的啊

网友A:
19V转12V的电路?   怪我小白了  还真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9V转12V的电路?   怪我小白了  还真没见过

一体机硬盘供电采用12V与5V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第一次遇见这么怪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体机硬盘供电采用12V与5V供电。

谢谢版主提醒

网友:
不点时3.3V输出是否正常,要不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第一次遇见这么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