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好坏怎么判断

楼主(2016-01-02):
是不是表笔+对二极管+表笔-对二极管-,显示1就正明二极管坏了,显示0也证明二极管坏了,显示其它数值时,就调换表笔+-在测试一次二极管,如果此时显示有数值,就证明坏了,如果显示1就证明是好的嘛?显示0尼?z

网友A:
1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  2红笔接二级管正极,黑表笔接二级管负极,显示300-800数值 3把表笔对调,红表笔接二极管负极,黑表笔接二极管正极,显示0L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  2红笔接二级管正极,黑表笔接二级管负极,显示300-800数值 3把表笔对调,红表笔接二 ...

显示0无穷大就是坏了嘛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万用表打到二级管档  2红笔接二级管正极,黑表笔接二级管负极,显示300-800数值 3把表笔对调,红表笔接二 ...

不完全有些快恢复二极管正向低于300

网友:
虽然就这么简单,但有时也有例外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是只有一端有输出电压

网友:
它只往一个方向传送电流的电子零件. 它是一种具有1个零件号接合的2个端子的器件

网友(2016-04-28):
显示0肯定短路

网友: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显示0是短路,显示1是无穷大,也可以说是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