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短路之不烧鸡 附上华硕Q400A首发BIOS

楼主(2016-01-02):
      很多时候,不要一看是短路的机器就想着烧鸡,刚开始的时候我也喜欢烧鸡,但慢慢的觉得每次烧鸡都会被烫死千千万万的细胞,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就不烧了,很多时候用仔细看几眼就看出来了,如果是电容击穿引起的大短路,基本上都能看出来,如果是管子击穿引起仔细看也能看出倪端的。很多大短路都是用眼睛看出来的,有的时候几乎一把螺丝刀就可以修好一台机了,因为很多击穿的电容可以用手抠掉。并且烧鸡有风险。个人喜欢用肉眼看,其实就是用我那35块钱的万能表点

虽然小数点后面只有两位,但是他还是有他的优势的,比如说两个电容并联再一起,而且有一个击穿的,那么它发出来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厉害吧,呵呵。

     今天修一台大短路的华硕Q400A的3代i7,修好之后发现论坛没关于此机的任何资料,于是又拆机把BIOS备份出来了,第一次没备份好,BIOS是空的,再拆机备份了一下,于是用温害克斯再检查了一下

确定不是空的了,还特地自己冒着风险刷了一次。
下载此BIOS请核对好以下资料无误再下载

网友:
谢谢分享,这一两年出的机孑我现在都不敢烧鸡,把U和DIS搞残会变成落烫鸡或死鸡!

网友:
嗯。我现在也有这样的感觉,能仔细看好的,尽量别烧鸡。大短路好了,但是其他毛病会紧接着出来。

网友:
已加分,鼓励共享精神。

网友A:
冲着你不嫌麻烦备份BIOS     加分

网友B:
你的 万用表这样厉害?听声音都知道短路????????????

网友:
我现在也有这样感觉谢谢分享好材料

网友:
谢谢分享短路经验,论坛没有BIOS,舍得二次拆机备份BIOS,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C:
大短路说的好牛逼 我都是用烧鸡大法 快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 万用表这样厉害?听声音都知道短路????????????

用久了有感情,但声音还真有不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冲着你不嫌麻烦备份BIOS     加分

备份之后传上来,以后自己也好找,如果这次嫌麻烦下次就要花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短路说的好牛逼 我都是用烧鸡大法 快速简单

烧鸡还要摸,我就喜欢用眼睛看,用表戳。也很快,不着急,不差那一两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备份之后传上来,以后自己也好找,如果这次嫌麻烦下次就要花钱买

说得有道理     人人都有这种精神 就好了

网友:
一般19V大短的,我都是肉眼找的,跟楼主一样,烫怕了,起水泡不是一两次的事了,一般磁片电容你仔细看,都有裂纹,容易短路的电容一般都比较大个,很细的那种就很少很少短的,。

网友:
上传资料有功劳!表扬一下,给你加分支持同行都有这样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