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奇葩位置的MOS怎么搞??

楼主(2016-01-02):
上个图 风枪吹不好,就是吹化内存槽 求科普

网友:
铝纸贴内存条,多贴点,不就可以用热风枪了吗

网友A:
烙铁一样可以搞定的,可以不用风枪,如果你执意用风枪,用锡箔纸把内存槽保护起来就行了。

网友:
电烙铁慢慢搞吧,不是地方

网友:
背面420度吹就行

网友:
用刀片隔开

网友:
小电容折掉,就够空间了,跳舞都行了

网友:
你怕吹化内存槽就用隔热胶贴着或者锡泊纸贴着,要么就用烙铁拆咯

网友:
你不懒的话可以拆了电容在用刀片挡上内存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烙铁一样可以搞定的,可以不用风枪,如果你执意用风枪,用锡箔纸把内存槽保护起来就行了。

求老司机指导烙铁怎么拆

网友:
确定管子坏了,就直接把两个脚剪断,然后烙铁焊铁头就下来了,
不过拆掉电容用风枪也能拆下来

网友:
斜口钳减掉2个脚位,在用电烙铁分别取掉

网友:
二顆電容拆掉,再貼上铝紙隔熱這樣就可用風槍拆

网友:
如要用鉻鐵就剪掉MOS二腳,再加熱D極即可取下

网友C:
或由板子背面加熱也可以拿下

网友:
或烙鐵加熱D極,風槍同時加熱GS極這樣比較快取下

网友:
拆下电容随便吹都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或由板子背面加熱也可以拿下

风枪加热板子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风枪加热板子背面??????

溫度只要夠自然就可以拿下

网友:
用一细漆包线穿过管与板缝隙再用手拉住此线然后用烙铁加热此管待锡融化时拉动漆包线使之管与板脱离

网友:
用刀片 锯片 挡住就好 我经常这样。用烙铁温度要很高才行。

网友:
二楼正解 用刀片隔开 我一直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有一种东西叫隔热胶带

网友:
用烙铁,8个脚上满锡,左烫烫右烫烫,镊子拿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溫度只要夠自然就可以拿下
同意,我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
把槽保护起来,再说了,四个槽吹坏一个也无所谓,维修吗,不能太完美,想开点

网友:
和我拆的一个8脚一样前有内存槽,后有见盘槽,罗铁都不好拿

网友:
先把旁边电容拆下,上烙铁 一边加焊一边往起慢慢撬,两边换着来不能只搞一边。 或者用铝箔纸和那种隔温胶带多沾几层然后用风枪吹吹就下来了

网友:
把电容拆了慢慢搞。

网友:
涨知识了
我们实验室好像也有一个

网友:
用风枪拆,直接在板子反面用360----380度预热半分钟左右,关键看你是多大功率的风枪,
400W以下的加长点时间(加个10秒左右吧),
用700W---800W的风枪吹,20秒左右吧,最最关键是掌握好距离吹的,别吹坏了板子
预热好后,改用300度直接正面吹,10秒左右就能吹下来了。

网友:
这个怎么能算奇葩呢?可以拿烙铁堆锡呀。比风枪都快!但是要注意别把小电阻碰掉了。

网友:
在底下吹
保证好用

网友:
溫度只要夠自然就可以拿下

网友:
很简单 拆了旁边的两个电容 用风枪头子去了 从背面 用BGA的办法慢慢 吹 就可以了 这是最保险的 你还可以用烙铁加锡吧无铅的换成 有铅的 熔点降低 就可以了

网友:
板子背面加热取下。

网友:
用易拉罐铁皮,剪成各种形状,L型护着内存槽。卷成卷套在电容上。还怕吹坏就下面预热一下主板。华硕售后都这么弄的

网友:
用锡箔纸隔开就好了

网友:
贴一点隔热胶带,或者直接用烙铁拆,很简单的

网友:
... 用风枪的话就用锡纸包裹周围。 没有锡纸就用烙铁拆。觉得不够地方就拆小电容。

网友:
难道你不知道有个神器叫做隔热胶带的吗?

网友:
还真的值得慢慢烟酒

网友(2016-02-01):
很好弄呀。电容先拿掉。在用铝箔纸贴下。就可以上风枪了。

网友:
好吧,看了下帖子,学习了。也可以用刀片等等工具

网友:
我是取掉电容,内存槽上贴隔热胶、铝铂纸或铜铂纸

网友:
用锡箔纸维起来就行了

网友:
这个好摘,只要先把MOS前的一个铝电容拆下,用刀头点些锡热到能动就拆下来了,不用风抢!

网友(2016-03-05):
引用 网友B:
求老司机指导烙铁怎么拆
用高频烙铁,加点锡,焊D极,一会就下来了。

网友:
咋搞的那么复杂,60W刀头加点锡焊D极秒秒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