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V131 无法识别硬盘故障

楼主(2016-01-02):
有台戴尔 V131 机器客户拿来是不触发,拆开发现是二修机器,待机电流0.16偏高。仔细观察发现c2722发霉,直接去掉。插表电流正常,开机一路小跑。上屏OK。以为好了机器装好。发现进不去系统,进BIOS竟然看不到硬盘。把硬盘插在别的机器上直接进系统,硬盘没问题。因为硬盘是希捷的,换过一个WD的还是一样。后来再换一个固态的好了可以用,就是说上固态可以用上普通硬盘就不能用,插上普通硬盘根本没反应都不工作。硬盘接口电压3.3V .有没有高手碰到过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硬盘接口电压3.3V不正常,正常为5V。

网友:
搞定了
搞死了飞线搞定

网友:
怎么搞的哈啊  啊 啊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