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出的858旋转风热风枪能拆焊大小芯片吗

楼主(2016-01-02):
新出的858旋转风热风枪广告上描述能拆焊主板大小芯片(用大口),师哥们这是真还是假的!很想去买一把,但又怕用一次就丢在一边,浪费辛苦钱

网友:
表示支持楼主去买一个回来试了给大家参考意见

网友:
沒用過不確定是否好用

网友:
新出的858无论广告做得好,芝麻大的贴片应该是气泵的好,对着它呼呼两下就下来了。有高手说无刷风扇的是业余级,气泵的是专业的。虽说我是小小白,但我敢说858旋转风的热风枪肯定是专业级的。用惯旋转风的高手们锡教一下吧,旋转风的可以用在哪.............

网友:
多少大洋呢

网友:
不失败不会成功

网友:
858   室温比较低   必须配 预热台  才能干动 无铅,
买 热风拆焊台  我建议 考虑下 自己的工作环境 与 南北差异,
然后 看是不是 配合 预热台,    如果想省事,   就买 大功率的 手持热风枪,2000W 以上的, 单吹,室温比较低 可以干动,
如果配合 预热台,  小功率的 也可以 随便拆,   就是 要先预热,  拆焊完了 还要 放哪冷却,
快克 856AD  1300W  专业无铅 热风拆焊台,  我感觉也就那样,
总之  要么配预热台,随便配风枪,
要么就  大功率手持风枪, 单吹,  2000W 以上的,  配几个风嘴, 缺点是手动冷却,而且拿起来比较重

网友:
前几天终于手痒,网购了一支新出的858(牌子保密,不想免费做广告),从独立显卡的GPU到华硕大主板的I/O及MOS管,笔记本电源管理芯片,绝对无铅。统统快速拆下。成绩:1.GPU掉点5,空点是3,有效点2,温度375-380左右,温度从350度开始渐进到380度,芯片大小3.4*3.4,时间8分钟左右,由于新枪舍不得用400度;2.I/O本人觉得与气泵的拆焊时间差不多,很快就化锡了;3.夹缝中的MOS管用旋转风很轻松的就下来了,根本就不用担心损坏塑料件;4.电源管理芯片,一共试了三颗基本不需要用烙铁拖焊。我觉得新的858很有个性的,与早期出的完全不同了,升温非常快,是专业级的维修工具。

网友:
俺用的是858D旋转风的,功率700瓦,感觉可以,没用过风泵的,所以无法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