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5841p 无待机 进水

楼主(2016-01-02):
此机插上电源0.00拆开看 LM393处附近进水  看图纸 保护隔离部分,PACIN 是 PQ7导通的关键  就查PACIN 发现是 LM393发出的    测量 LM393    2脚3.2V 3脚3.54V 8脚VCC18.6V   1脚是输出   但1脚没电压     换了个LM393   还是  没电压     是那里出问题了    本人是正在学习中  经验尚浅   望大师 指导。

网友:
8脚vs是不是高了,查下来源看看

网友A:
1脚的对地值多少  把那个稳压二极管拆了

网友:
井水不好搞,搞好了不一定时间长

网友:
换过运放就要查分压电阻及是否拉低

网友:
现在公共电都没出来  8脚VS 来至那里 我在图纸上没找到看了LM393的 介绍好像也正常把,     PD1也正常啊

网友:
分压电阻 ,   板子上LM393附近的电阻一个都没标都是小黑

网友:
PR3是否正常。

网友:
板子上都找不到 PR3   PR3 应该是上拉电阻把  如果无穷大  即使LM393开漏输出  PACIN  也没电  是吗

网友:
看三脚电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1脚没电压查下1脚上拉VS有没有,VS正常的话3脚电压要大于2脚1脚才会有输出

网友:
7脚电压有吗‘看看1脚对地阻止多少啊

网友:
393 第3脚分压后是多少电压 是不是3.3V ?

网友:
PQ19是NPN,ACQFF应该高电平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的对地值多少  把那个稳压二极管拆了

同意,要先打值

网友:
要看1脚上拉 所以pr3很重要

网友:
先查下 公共点对地阻值吧....断开公共点来测.... 如果是公共点又问题 查到你挂了都查不出来....

网友:
进了液体 说不定公共点短路引隔离保护了 ...仁宝的最爱坏 公共点 还有 看电源可以看出来有没有瞬间 掉电现象....

网友:
1脚是开漏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