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M190A1-L06-X+C 白屏,头痛的维修,还没修好,没有低压。

楼主(2016-01-02):
白屏,先换了主控,还是白屏,测量VGH和VGL都没有电压。于是开始漫长的维修........

1 先是标记为D2的二极管,六脚芝麻管,丝印“DNm”,烧了,找到一个但犹豫了好长时间才换上。原因是一脚标志点,原板子和料板上不同,一个在左下一个在右上。最终还是通过测量,换上了,之后还是没出VGH。
拆下好的芝麻管,实在找不到资料,测量得到下面的效果,由于是猜测的,不知道实际芯片功能如何:
    左是测量得到结果(猜测),右上是猜测的电路图,其中VGL VGH到引脚之间是有三极管的;右下是料板效果图。

待修板芝麻管实物

2目测发现变压器U1底版发黄,测量发现输出短路,经查原来是主控烧,更换后好了。再测量VGH是21.4V,VGL是1.6V。 不白屏了,但是好多横条纹,隐约看到屏幕有东西在挪动,应该是“无信号”的那个框。

现在VGL应该不正常,问题是:
1 VGH VGL是怎么产生的?接下来怎么查? 升压芯片AT1380AP,各脚电压:

2 主控会不会有问题才导致有横纹?

网友:
好高深的问题

网友A:
检测Q6、L1,如果Q6、L1(易损坏)正常,换AT1380,该IC5pin输出5v,可能已损坏,正常输出3V左右。期待楼主好消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Q6、L1,如果Q6、L1(易损坏)正常,换AT1380,该IC5pin输出5v,可能已损坏,正常输出3V左右。期待楼主 ...

L1 和 L2好像是合体的,测量都是5V,通的
Q6测量没有短路,没拆下来

网友:
这是一个VGL产生电路图,你跑线路把VGL电路图画出来就好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1 和 L2好像是合体的,测量都是5V,通的
Q6测量没有短路,没拆下来

Q6的型号是多少 我的是q6烧了

网友:
这样表述的非常详细,学习了,谢谢楼主,并期待楼主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