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ts460花屏

楼主(2016-01-02):
gts460花屏了,加焊这卡的gpu得怎么搞。要先把胶弄掉吗?求教。。。

网友A:
GPU的4个角的胶处理干净,上焊台,烤鸡30分钟以上,这个烤鸡温度我一般都是用100度,再上助焊膏,再就是焊接了。操作好焊台。

网友B:
楼主修不好的话卖给我吧

网友:
嘻嘻,干掉黑胶,上去烤鸡

网友C:
这种不好焊,上面铁壳吸热太厉害,可以试着把铁壳搞掉再焊G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U的4个角的胶处理干净,上焊台,烤鸡30分钟以上,这个烤鸡温度我一般都是用100度,再上助焊膏,再就是焊 ...

楼下说铁盖搞掉,能搞掉的吗,不是一体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好焊,上面铁壳吸热太厉害,可以试着把铁壳搞掉再焊GPU

铁壳不是一体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不好的话卖给我吧

卖了也不值钱的,搞搞坏了也就坏了

网友:
直接加焊,看有没效果

网友:
铁壳不是一体的。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加焊到BGA曲线完为止,下来都好了。屡试不爽,你可以试试

网友F:
铁壳不是一体的,仔细看 不要想着拆掉重做BUA  没有网很累。而且这种多半是超频搞得,记得修好了给风扇加油,胶去掉了要多预热,在140-180这些弄长点在弄到珠子融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铁壳不是一体的吗

不是一体的,不知道你拆过AMD的CPU没有,和AMD的CPU是一样的,铁壳是用胶粘在芯片上给核心散热用的

网友:
这种我这边都是敢敢就上去加焊,别去推动它,不然容易短路,要自己尝试才行,这种不好做

网友:
显卡不怎么搞维修经验不足

网友:
上BGA走一次曲线。。记得改散热,这个卡100多度的。

网友G:
楼主小心哦,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了也不值钱的,搞搞坏了也就坏了

搞坏了也卖给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了也不值钱的,搞搞坏了也就坏了

QQ549916616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加焊到BGA曲线完为止,下来都好了。屡试不爽,你可以试试

不用去铁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小心哦,有可能是显存的问题哦

是有可能,竖排的显存中间那个,旁边的电阻对地阻值跟其它显存旁边的不一样。但是是跟gpu连着的那一端,gpu虚的概率大。显存虚的很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铁壳不是一体的,仔细看 不要想着拆掉重做BUA  没有网很累。而且这种多半是超频搞得,记得修好了给风扇加油 ...

还不知道怎么修呢,先挖掉四角的胶,接着弄掉铁壳,再加焊gpu。还是去掉四角的胶后直接加焊gpu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这种不好焊,上面铁壳吸热太厉害,可以试着把铁壳搞掉再焊GPU

拆这个铁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技巧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拆这个铁壳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技巧啊

没有,只能用刀片把铁壳与GPU之间的胶慢慢割掉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没有,只能用刀片把铁壳与GPU之间的胶慢慢割掉

太麻烦了。而且不容易弄开吧。 在刀片弄的时候还需要加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太麻烦了。而且不容易弄开吧。 在刀片弄的时候还需要加热吧。

不用加热,要薄的才行,手术刀片,割的时候还得小心,别弄到PCB

网友:
华硕engtx460,v2我加焊过的,我的是装不上驱动,,我没有烘烤,直接摸点焊膏就上bga了,温度到190段位的时候,暂停用刀片一点点取下t铁盖,用镊子去掉四周胶水,然后继续加热,(ps:460的gpu比我bga的上风嘴还长,我是把风速跳高80%,风嘴离gpu距离跳远一点,这样热量能吹到比风嘴长的部分,)温度饿哦设置最高段位的是240度,在240暂停,等锡珠融化,我还是用镊子推动一下的,(很轻,很轻的,不然,底部会连锡),现在显卡正常自用中,鲁大师跑分38000,还有就是铁盖拿下来后上面的黑胶很难弄掉,不弄掉的话上铁盖会高温,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我加焊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