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GX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1-02):
    这几天生意很淡,正当无聊中,店里同事带进一位大美女,说电脑开不了机。拿出电脑一看,是G475GX的联想电脑,插可调电源一试,发现待机电0.000,正准备拆机,发现屏都是摇摇晃晃的,于是跟客户说固定屏的螺丝已经崩了,我拆机后可别说是我搞坏的哦!客户可能自己也知道这回事,说尽管拆吧,实在不行到时再换壳。

     迅速拆机,果然发现C\D壳上有几颗螺丝都崩掉了。拿出板子,版号为LA-6755P,CPU是板载的,去掉内存裸板接可调电源,万用表点公共点,竟然没有电压,再测VIN也没有电压,测试JDCIN1电源接口是有19V电压的,这样很明显不是PF101坏就是PL101坏啦,结果一测PF101发现阻值无穷大,在料板上找了个保险电阻换上去。

保险电阻被烧,一般是后级有短路导致,此时我不敢直接通电,而是老老实实打各大电感的对地阻值,发现公共点对地阻值只有27,明显不对;保险电阻烧了,有可能同一支路上的正向或反向隔离管也有可能被烧,一测果然发现PQ302 DS级间的阻值都为0,换了个4435 P管上去。

意料之中再打阻值还是27左右,由于待机为0,首先重点怀疑的是3/5V芯片,于是断开pj401隔离点,再测公共点对地值,发现有400多,已经正常,看来问题就在3/5V电路这里,找到芯片PU401,掀开那层塑料薄膜,猛然发现有个电容已经有一头被烧黑了,位号为PC404,热风枪干下来后,再把隔离点PJ401一坨锡短接,打公共点阻值显示400多,恢复正常,喜滋滋觉得应该没有问题,于是通电19V,发现待机有0.001了,于是断电把开关接上去,按下开关,电流上到0.46A。看来问题已经找到,于是接上内存跟屏幕,CPU风扇等,再次开机,可爱的LENOVO  LOGO呈现在眼前,此机修复。

     各位同仁朋友,此贴没有太多技术含量,加之我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写的不好,但是我会努力多发帖子多锻炼,争取早日像坛子里那些大神一样发出有水平的帖子。这还得靠各位大神们前辈们多多支持,为我加点分鼓励鼓励,在此谢过各位大侠们帮忙~~

会员 912911 +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这个是公共点短路导致的

网友:
一般是公供点引起隔离保护了  联想机还是比较容易维修的

网友:
壳子断裂导致的吗

网友:
这款机子就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对新手有帮助。

网友:
确实,这个机器爱出问题,上次修了一个二级转换电压G级断线,还修过一个U口断线,现在的联想板子真是品控不好!

网友A:
期待你的下一贴精品原创贴  努力  加油  我看好你

网友B:
帖子不错,理论强大,实践都好,希望楼主多发帖,你是有技术的。给你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不错,理论强大,实践都好,希望楼主多发帖,你是有技术的。给你加分鼓励。

谢谢大师鼓励,向你们这些大师看齐

网友:
短路修得不错,成为大神指日可待啊,已经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文笔比我好多了。。。

网友:
分析的好维修就快哦!

网友:
这机器好多这样的毛病呢

网友:
这个机器爱出问题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机螺丝柱质量太差了,楼主经验很丰富

网友:
这种机器只有一个一个跳线去断开 再打阻值。看看是公共点去了哪里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期待你的下一贴精品原创贴 努力 加油 我看好你
谢谢大神鼓励,加油,哈哈

网友:
技术含量 还是有的,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