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G不认硬盘

楼主(2016-01-02):
好不容易修亮了一台宏基E1-472G的机,死活认不到硬盘 测供电数据都正常 ,  BIOS 也刷了,整的都快崩溃了,煮熟的鸭子难道就这样要飞了,麻烦请各位高手支支招呀,给点建议呀

网友A:
改一下模式  估计是模式不对吧

网友:
机器修的什么问题

可以查下桥 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块宏基4535G,开始没有CPU供电,修好供电能上电了,到2A不动了,正常应该显示了,打显卡到CPU的16对地址线,3对短路,换显卡亮机,进下PE可以了,装机,到最后不认盘,桥我都拆开打了,就是不认盘,各信号都正常。

网友B:
模式的问题吧...win7 给win8模式不一样的.....机器应该是好的了

网友:
5v电压够不够

网友:
楼主改模式了没

网友:
露珠有木有把模式改成legacy啊  ?

网友:
换了个IO,有轻微进水,这板只有一个CPU  一个IO  和一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一下模式  估计是模式不对吧

改过,都一个样

网友C:
看下南桥 SATA模块的供电     还有  SATA口的对地值  如都正常的话  换桥也未偿不可

网友:
看来最后只能换桥了,楼主

网友:
可以查下桥 SATA模块的工作条件 :p

网友:
UEFI改为LEGACY。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 SATA模块的供电     还有  SATA口的对地值  如都正常的话  换桥也未偿不可

没图纸,不知道SATA模块的供电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模式的问题吧...win7 给win8模式不一样的.....机器应该是好的了

改过,怎么改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下南桥 SATA模块的供电     还有  SATA口的对地值  如都正常的话  换桥也未偿不可

桥是跟CPU集成在一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图纸,不知道SATA模块的供电是哪个

没图纸啊   那就不好搞了

网友:
排线换过没有的?这种机器,也有排线坏的

网友:
确定硬盘好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ide模式

网友:
我以前碰到一台也是宏碁的,雷劈后网卡用不了,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条件都查了,别忘记查那个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