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修复这个《开关电源》?原IC HT2269换了OB2269

楼主(2016-01-02):
怎样修复这个开关电源?原IC HT2269换了OB2269
很想修复这个电源,请大家帮帮忙?本人经验。
本来(保险丝)和(5N60C)还有,R9,都烧了。
主控IC是HT2260。看IC的6-7脚像是有打火烧过的现象.IC也换为OB2269了,可是,就是不工作。

整流前:交流电227V
整流前:直流有314V
OB2269的1-3脚有3.8V
OB2269的1-2脚无电压(电耦无电压)
OB2269的1-7脚无电压
OB2269的1-8脚0.24V

5N60C
G与D有316V
D与S有316V

DC输出没有电压,次级也没有电压

补充内容 (2016-1-3 23:59):
补充了一张图,应该在10楼环在审核中

网友A:
检查下启动电阻看看。。

网友:
没有图纸,让大家怎么给你分析阿?

网友B:
楼主查一下3脚的电阻,,,,,,,,,,,,

网友:
我要说的是查一下3脚和7脚外围啊。

网友C:
7没有电压说明开关管没起震。更换这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启动电阻看看。。

那个是启动电阻?不太懂。

网友:
补充一张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7没有电压说明开关管没起震。更换这个电阻

图纸上传了,在10楼。不过,R7是在8脚的哦。这个电阻确实是烧了。换了7脚还是没电,1和3脚还是3.8V

网友:
R9是1欧以下的电阻,过流检测用的,,查7脚VCC是一直没有电就是没起震或R4D2开路或C3短路,如果7脚是慢慢降低就是R9大了保护了,或者后级有问题保护了。

网友:
大思路还是正确的,查一下HT2269完全可以用GB2269来代替?
还没有出电压,估计是电阻之类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D:
还应该重点检查已经烧坏的元件它周围所有的电阻电容,
容易损坏的IC周围的元件也是一样要重点检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查一下3脚的电阻,,,,,,,,,,,,

查了,大概也就是1.15M左右,色环我也查过了正确。我把那两个电换也换成2个2M的电阻电压是3.4伏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此图:

查了,大概也就是1.15M左右,色环我也查过了正确。我把那两个电换也换成2个2M的电阻电压是3.4伏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应该重点检查已经烧坏的元件它周围所有的电阻电容,
容易损坏的IC周围的元件也是一样要重点检查的

上面的电路图,有写红色的数值都,量过的了。只有,C2是高压电容量不出来,R9不知是0.33还是33R,烧了R7,换上去还是不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了,大概也就是1.15M左右,色环我也查过了正确。我把那两个电换也换成2个2M的电阻电压是3.4伏左右

1M的电阻很常见的,最好是厂家用什么规格的,你就换成和厂家一样的,不要乱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面的电路图,有写红色的数值都,量过的了。只有,C2是高压电容量不出来,R9不知是0.33还是33R,烧了R7 ...

R9绝不会是33欧姆的,作为保护电阻,一般都是0.几欧姆-----4.7之间的最常见,超过了就不叫保护电阻了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分享一下.............

网友:
一个板子才15-35,有空研究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新进展吗?分享一下.............

拆下5N60C发现G极和S是直通的,应该环了。目前没有5N60C。换后再更新了。7脚和3脚的电阻和电容,都试了,查色环电阻也差不多的值。没有开路,电容容量也够。感谢各位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下5N60C发现G极和S是直通的,应该环了。目前没有5N60C。换后再更新了。7脚和3脚的电阻和电容,都试了, ...

楼主6N60 ,7N60都可代换5N60 ........期待你的成功修复.

网友:
还有换芯片不是要换设定电阻吗

网友:
一次电路的元件都快换完了,场效应管损坏,一次损坏应该是比较多的。和场效应管串联的元件肯定都坏了。

网友:
查5N60   D极有没有300V电压。试换D极的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