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各位兄台,求个SM4041的PDF,AOC23寸屏 30WF3LM2,左边有偏色波纹,

楼主(2016-01-02):
网上搜索到LG的LM230WF3容易产生左边偏色波纹的问题,它的DC芯片是SM4041,
我这台23寸是AOC i2367f显示器
故障现象是屏幕左边偏淡淡的绿色,画面粗糙,如果是白色画面,能见到淡淡的横向波纹,右边基本正常
检查电压:有5V,12V,29V,-8V,只是1.8V电压为1.68V感觉偏低,但实在找不到SM4041的PDF,所以求各位兄台能提供一个。
看看能不能找到故障原因,解决这种LM230WF3的通病。

最后:这个屏的SM4041已经换过一个新的了,故障依旧。

网友:
自己顶一顶看看有没有修好过的大侠。

网友A:
这太新了 好像还没过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太新了 好像还没过保

坛友靠谱,的确没有过保,不过要到外地质保,麻烦呀。

网友B:
楼主,IC PDF有弄到吗?最近也碰到花屏了,目前来看是5V抽的电流太大了(4A),但是还不知道为何电流会这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IC PDF有弄到吗?最近也碰到花屏了,目前来看是5V抽的电流太大了(4A),但是还不知道为何电流会这么 ...
h
我看过aoc的pdf,及lm230wf3的pdf,应该是1a以内。电源ic的pdf找不到呀。摸摸电容电感的温度看看吧,个人觉得它们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屏幕是比较难的技术活。。。

网友:
引用 网友C:
h
我看过aoc的pdf,及lm230wf3的pdf,应该是1a以内。电源ic的pdf找不到呀。摸摸电容电感的温度看看吧,个 ...

我那个显示器可能是SM4041不正常,温度比正常的高20℃。VGL正常在-5V左右,但是我那个在开机时瞬间可以有一个冲到+1V的脉冲。在我把VGL接的电容从4.7uf改成10uf之后,那个脉冲没了,+5V的电流只有1.7A了,屏幕也不花了。

网友:
我这屏幕的sm4041温度不高,温温的

网友:
这个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