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 开机30秒左右自动关机求助

楼主(2016-01-02):
现象:技嘉H61M-DS2  开机30秒左右自动关机  再触发一般能再开机然后隔一段时间后又自动关机  有时候再触发就风扇转一下就停又转一下就停 转着转着有时候就干脆不转了   附:电压基本上都正常  PCIE  A11有3.3V   外观无看到有腐蚀之类的电阻或其他元器件
维修过:刷过BIOS(两个刷一样的) 换过ISL6343  加焊过桥  等等!!!  结果故障依旧!!!

网友A:
开机能不能显示是关键,能显示就进BIOS里看看主板各电压的检测与风扇的检测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要能显示,先按照2楼的方法看看,主板各电压检测主要是IO检测引脚分压电阻问题。要是不能显示,看诊断卡跑码,最好用示波器打打各供电波形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能不能显示是关键,能显示就进BIOS里看看主板各电压的检测与风扇的检测有没有问题

看过哦 都是正常的  请继续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能显示,先按照2楼的方法看看,主板各电压检测主要是IO检测引脚分压电阻问题。要是不能显示,看诊断卡跑 ...

看过哦 都是正常的  请继续赐教!!

网友:
外围什么问题吧  可能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哦 都是正常的  请继续赐教!!

如果BIOS里面电压风扇检测都正常,那就注意下温度检测然后就是开机之后测量开关针的电压,都没问题的那就换CPU。

网友:
看看温控电路有无异常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头疼啊   还是过热保护的机会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