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安装U盘制作教程

楼主(2016-01-03):
虽然微软官方提供工具制作Win10安装U盘,但是每次都需要进行下载。如果需要批量制作Win10安装U盘,不如直接下载Win10 ISO文件,使用第三方工具制作Win10安装U盘。

制作Win10安装U盘教程:

    制作Win10安装U盘之前,先为大家介绍一款软件。UltraISO是一款功能强大而又方便实用的光盘映像文件制作/编辑/格式转换工具。它可以直接编辑光盘映像和从映像中直接提取文件,也可以从CD-ROM制作光盘映像或者将硬盘上的文件制作成ISO文件。同时,你也可以处理ISO文件的启动信息,从而制作可引导光盘。使用UltraISO,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制作/编辑光盘映像文件,配合光盘刻录软件烧录出自己所需要的光碟。

    下面进入Win10系统安装U盘制作过程。首选需要找一个8GB以上的U盘,用来存放Win10的ISO镜像文件。然后按照下面的示意图进行操作即可。

带有光盘标识的即为“光盘映像文件”

    注:此方法适用于WinXP/Win7/Win8/Win8.1,不拘泥于Win10操作系统。系统安装U盘的制作步骤一致,仅“光盘映像文件”有区别。本文所安装的Win10版本为“64位简体中文家庭/专业版”--cn_windows_10_multiple_editions_x64_dvd_6848463。

选择文件---打开---弹出打开iso对话框--然后选择win10的镜像、

制作Win10安装U盘 步骤一

制作Win10安装U盘 步骤二

然后点击启动 ---写入硬盘镜像

制作Win10安装U盘 步骤三

确保选择对了盘符 然后点击写入

制作Win10安装U盘 步骤四
在点击写入之前,一定要确保U盘里面没有任何数据,如果有数据应该及时备份,否则里面的数据将被删除。不过在做完启动盘后,仍然可以向里面存放数据,不影响任何使用

开始刻录中
制作Win10安装U盘 步骤五

    最后,我们需要把将电脑的启动项设置成U盘启动,如果你是新电脑没有系统,那么就可以不经过设置直接安装,非常方便。

    此方法适合“Win10安装光碟/U盘”、“Ghost Win10”两种安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