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小米4 无限重启mi 进恢复模式

楼主(2016-01-03):
小米4 无限重启mi 进恢复模式。如下图

出现这一问题,一般是音量按键失灵造成的,可以选择更换排线或用酒精泡泡洗洗,一般能解决的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软件问题,没想到是按键问题,学习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软件 或者系统出问题的,没想到按键出问题 学习了!

网友A:
手头正好有一部M2A的手机,不知间开机就不亮了,过了LOGO页面,就有一条条花线一闪就黑屏了……关不了机,请大师赐个方向》?

网友:
修过一台这样的情况,也是修音量键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正好有一部M2A的手机,不知间开机就不亮了,过了LOGO页面,就有一条条花线一闪就黑屏了……关不了机, ...

先看排线座,再看看显示升压ic坏没先,

网友:
没想过是按键,以为和三星一样是机子的缺陷。

网友:
手头正好有一部M2A的手机,不知间开机就不亮了

网友:
进来看看 经验

网友:
还有什么是不能高新技术,

网友:
如果是我就刷机了,学习了

网友:
这种重启的情况没有遇到过 一般最先考虑的就是外围原件  或者先取下开机排线 单板开机 就能够解决了

网友:
这种大多数是软件故障   没想到是按键问题

网友:
学习经验,还有排线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这么简单

网友:
一般第一想到是软件问题,还没遇到按键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那得把音量键个轻触开关给换掉才行,那玩意短路了,给换了个苹果4的开机键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