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上QQ不能上网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6-01-03):
     前言:现在用路由器的人群是占很大比例的,一般来说,路由器,只要你不得罪它,都不怎么会罢工的,当然,也不是说它罢工了,你就得罪了它,大家明白就好,今天喝了点啤酒……有点话多……
======================分割线=====================
下面,我简单的说一下解决家庭网络故障的方法。
对于只能上qq或msn不能打开网页的故障,我们很容易就想到了DNS这个小东西,它是干啥用的呢。简单的说,他就是一个转换器,将域名转换为电脑可以识别的数字-IP地址。太深奥的就不说了,了解就好。总所周知啦,QQ登录是不需要转换域名的,也就是说不需要DNS这个东西的。使用浏览器浏览网页就要用到。所以,我们需要手动设置DNS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本地区电信(网络中心)的DNS。
打开运行,输入“cmd”进入window下的dos窗口

进入了DOS窗口

输入命令:ipconfig(这里有个空格)-all(回车)

在下面那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DNS是多少啦

知道DNS是多少之后,我们手动修改一下那个DNS
打开网上邻居-本地属性

打开“TCP/IP协议”属性

我们选择手动设置DNS,输入那DNS

最后右键点击本地连接修复

现在看看,能不能浏览网页咯……
======================分割线=====================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我是用360断网急救箱弄好的,不过感觉这个方法比较有效下次试试,请问一下版主如果用的是无线网跟这个方法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B:
碰到好几次都没辙.必须保留试试

网友C:
检查以下DNS的设置

网友D:
这种方法还是比360里的修复DNS好——自少显得有专业性 呵呵 好收RMB

网友E:
这个我碰到几次了 用360断网急救 有时可以用 有时不能用 先收藏一下了 下次好装B收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碰到几次了 用360断网急救 有时可以用 有时不能用 先收藏一下了 下次好装B收钱

欢迎装13 哈

网友F:
360好像有个小软件可以直接修复的吧!上次用过感觉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360好像有个小软件可以直接修复的吧!上次用过感觉还好!

能解决就是好办法

网友:
这对电脑小白来说还是受用的

网友:
文章值得学习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碰到过,我是用360断网急救箱弄好的,不过感觉这个方法比较有效下次试试,请问一下版主如果用的是无线 ...

都一样,能修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好几次都没辙.必须保留试试

其实用软件也能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以下DNS的设置

一般都是dn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还是比360里的修复DNS好——自少显得有专业性 呵呵 好收RMB

呵呵,是的呢

网友G:
第一反应一般是DNS。也有可能路由器温度过高或者代理服务器或者重新注册几个上网文件等。

网友:
引用 网友G:
第一反应一般是DNS。也有可能路由器温度过高或者代理服务器或者重新注册几个上网文件等。

我第一反应 也是dns

网友G:
回复很迅速啊,不早了,休息了,以后多交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回复很迅速啊,不早了,休息了,以后多交流。

恩好的,我去修机器去了

网友I:
楼主,拼写ipconfig/all也可以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拼写ipconfig/all也可以出来

这个我知道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恩好的,我去修机器去了

这么晚了还修,业务真不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晚了还修,业务真不少呢。

白天安静不下来

网友G:
芯片级维修吧,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G:
芯片级维修吧,佩服。

你也是芯片级维修的吧 看你是迅维学员

网友B:
哥哥,关键那会机子都连不上网页,除非自己备用36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哥,关键那会机子都连不上网页,除非自己备用360

恩 也是呢  不过不用360 用其他软件也一样

网友:
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你遇到的是怎样的呢

网友J:
要不都能上,要不都不能上,QQ能上感觉都是假状态人数能显示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要不都能上,要不都不能上,QQ能上感觉都是假状态人数能显示但没用

主要看在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