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技嘉主板问题 有加分哦

楼主(2016-01-03):
技嘉新主板装gost win-7 64位; 在win8PE里面走完进度条  释放驱动的时候就黑屏;已经换了好几个版本了  求大神指教哦

网友: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
我感觉win8反应有点慢的,你等久点看看

网友A:
试试原版镜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试原版镜像

你的意思是bioss不支持gost了

OCS

网友:
有显卡吗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不要装驱动 进系统在装

网友:
1)有板子换片板子试一下 2)没板子就把主板拆出来放机箱外面测试,显卡先不要接,先用集显,cpu如果是i5,i7的话先换个低端的cpu,还不行再换内存,换pe启动盘,大白菜兼容性好  3)最后一招,进bios把声卡网卡关掉再试,好了别忘加分

网友C:
很明显是驱动不兼容,尤其是显卡驱动匹配错误导致。建议进系统后安装显卡驱动或者装纯净版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是驱动不兼容,尤其是显卡驱动匹配错误导致。建议进系统后安装显卡驱动或者装纯净版系统。

我也是这么想的  驱动不兼容所致  以前没遇见过   就没准备纯净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么想的  驱动不兼容所致  以前没遇见过   就没准备纯净版

嗯,后来解决了吧?

网友:
驱动问题!!这常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bioss不支持gost了

主要是原版镜像带的驱动不会导致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