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笔记本的应该都有许多锂电池,怎么处置成了问题

楼主(2016-01-03):
我有十多个吧,有些都是比较新的,性能良好的,怎么才能卖掉呢?
我现在用它干了点别的:下图这是原来的,已经坏掉的

下图是我拆解的笔记本电池

要先充电,这里提供个充电电路,大家搞维修的自己制作几乎0成本,中功率管我实际用的高压板上的C5707.参数最低20V2A的管子就够了

下图是组装起来的,已经用热熔胶封闭起来了,实际使用会发烫,我把它浸到水里散热很好

下图是全部充好电,并组装起来的

好了,可以骑了,谁会骑来举个手

网友:
没有坏的作充电宝不错啊。

网友:
这个是什么车啊,这么点电就能带动了吗

网友:
做充电宝啊,不是更好吗

网友:
你这样很危险,还是建议别这样弄

网友:
一般拿来修移动电源

网友:
不仔细看以为是炸弹呢

网友:
这是独轮车   电池是锂电池 这个可以 哦   我也有好多锂电池  就是 不知道怎么 搞

网友A:
你搞电子维修或是高手,搞电动车,还是新手嘛,你这个电池组不带均衡保护板,用不了多久就废了,锂电串接必须带均衡保护板,因为锂电不能过冲过放的,否则很容易坏的

网友:
你也可以做成炸弹啊,虽然没有威力,但是也挺吓人的

网友B:
我用了60个 18650的电芯 做了个 12V 30A 的电子组  用来电鱼  效果好很好。就 也可以用作充电宝

网友:
炸弹一枚   鉴定完毕

网友:
哈哈哈這是用來把妹的車嗎?

网友:
这样用不会骑着就爆炸吧+

网友:
我相信你能骑二里地~~咯咯咯

网友:
感觉废旧电池用不了多久啊

网友:
这电池做成电瓶车的电池,能骑多久,是不是车都轻了许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60个 18650的电芯 做了个 12V 30A 的电子组  用来电鱼  效果好很好。就 也可以用作充电宝

维修界真是人才辈出啊,我想问一下,鱼能电死吗?

网友:
你改行吧可以制造了

网友:
不错不错!我都用来做小功放的电池了!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的车多少钱买的哦  也想搞一个

网友:
坏的锂电池楼主可以这样激活后在使用吗

网友:
这是啥东西哇

网友:
骑车的时候小心被炸到

网友:
这个车肯定不行!跑不动!!!

网友:
我是拆下来充满电,强光电筒用,很耐用的。多了,回老家送给别人,现每次回家老家,老家的人问我带没带电池及强光手电回来,强光手电可以赚一点钱,电池白送。

网友:
18650要有充电保护电路。小心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界真是人才辈出啊,我想问一下,鱼能电死吗?

人家店里卖的电瓶 要500多元   可以电死鱼  要买逆变器 升压的。

网友:
2到5元一个,可以转到数码之家或手电论坛的二手板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界真是人才辈出啊,我想问一下,鱼能电死吗?

电鱼机有升压器阿,所以鱼会被电晕
但是电鱼机还是少用的好,对生态不好的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搞电子维修或是高手,搞电动车,还是新手嘛,你这个电池组不带均衡保护板,用不了多久就废了,锂电串接必 ...

有保护板的,你看到图片上的13根白色细线吗,那就是联通保护板的。

网友D:
充电一次能跑多少路?

网友:
能带的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电一次能跑多少路?

看电池的容量喽,有1000mah到4000mah的

网友:
用来做充电宝 感觉最合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60个 18650的电芯 做了个 12V 30A 的电子组  用来电鱼  效果好很好。就 也可以用作充电宝

这也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了60个 18650的电芯 做了个 12V 30A 的电子组  用来电鱼  效果好很好。就 也可以用作充电宝

这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