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 三星R18 不定时掉电,没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6-01-03):
一、整机测机有时半个钟掉电,裸板机问题一样二、有时十分钟左右掉电
三、有时掉电后反复自动重启后
四、更有时掉电自动重启,显示LOOG马上掉电
五、下面问题就出来了,用手碰一下开关按钮就上电了,哈哈,这时容易多了,直接开关拆掉,用摄子短接上电,测了一天都没问题,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网友:
这个开关很少坏把

网友:
R18不定时掉电,蓝屏,黑屏,重启,关机;一般都不是开关坏,是什么NEC大电容或南桥背面的电容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倒是遇到过好几次

网友:
这也能联想道,赢了。真的

网友A:
这种机子一般把大电容换了再看,怪模怪样的故障都跟大电容有关。

网友:
发大财了,就换一个开关?

网友:
这个开关坏了最常见的是不能开机,象这种情况的确少见啊。

网友:
遇到几个没修好几个,都是做桥

网友:
可以看出楼主这是经验得来   这次也是运气好  修多了都知道

网友:
开关老化了,很正常

网友:
这样的开关坏的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一般把大电容换了再看,怪模怪样的故障都跟大电容有关。

这没大电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子一般把大电容换了再看,怪模怪样的故障都跟大电容有关。

这机没大电容

网友:
开关坏了掉电,少见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掉电或不能开机的可以不上开关试试看

网友:
本人见识尚浅

网友:
这个问题少见哦!

网友:
呵呵,三星的还有华硕的开关容易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