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超越L500 板号 H81-M1 REV:1.02 绝对好用BIOS,亲测OK!

楼主(2016-01-03):
清华同方 超越L500 绝对好用BIOS,亲测OK! 而且去除了开机BIOS密码thtfpc

h81-m1 1.02确认OK.zip

3.39 M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101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网友:
清华同方修的好少,资料也少,有人贡献出来真好

网友(2017-10-13):
我的怎么提示BIOS文件长度超出范围,刷完不行。不会弄了。下载的是8193KB。原文件是8192K。怎么弄?

网友(2018-03-27):
这个和海尔H81-M1的是不是一样的板?

网友(2018-10-12):
开机慢吗,有刷好的吗

网友:
换桥后开机显示慢  能刷好吗???

网友A(2018-11-29):
下载的是8193KB,原文件是8192K.刷完开机还是有BIOS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的是8193KB,原文件是8192K.刷完开机还是有BIOS密码

这个密码是: thtfpc   清华同方统一的密码啊!

网友B(2019-05-23):
可以用,但发现进BIOS需要密码 还有亮机慢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发现进BIOS需要密码 还有亮机慢一点。

密码是原始密码,THTFPC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但发现进BIOS需要密码 还有亮机慢一点。

不是亮机慢,是斤系统慢吧? CMOS进去改下就好了,让那个点点点的不出现就行了!

网友B:
对了,我还想问下,这个BIOS 带还原功能吗? 刷后 进去 BIOS 里 TCP support 哪里  不可选 默认是 [ NO],是不是不支持还原功能,还是需要安装什么驱动才行? LAN ROM 哪里我也设置为 EN了。 也一样!平时很少接触同方的板。谁知道是什么设置还原的吗?

网友(2020-05-13):
下一个试试

网友:
确认过好几台了!

网友C(2020-07-06):
刷完不亮了 原故障进系统重启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完不亮了 原故障进系统重启不亮

我刷了几十台了,没有不行啊,学校机房用的@! 刷是因为去除还原卡的!

网友:
有人贡献出来真好

网友(2020-11-05):
BIOS文件有问题 刷不亮

网友(2021-04-25):
这个bios的日期是什么时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完不亮了 原故障进系统重启不亮

是不是进系统正常,但是重启就不亮?进BIOS里,保存设置自动重启也不亮???
那就和我现在一样,是因为主板不支持新CPU,用G1820就没问题。

网友D:
我刷进去了,校验一点就提示失败,夹子夹的。文件8193K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刷进去了,校验一点就提示失败,夹子夹的。文件8193K大一点,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不建议在线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我还想问下,这个BIOS 带还原功能吗? 刷后 进去 BIOS 里 TCP support 哪里  不可选 默认是 [ NO], ...

带还原的一般都是学校机器,所以去除了这个还原功能! 普通用户使用!

网友:
不是,是用编程器刷的,夹子夹起来。你这个我没有刷进去,也许是文件大小不一致吧

网友E(2023-04-27):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吗

确定及肯定,因为学校机器,搞了10多台

网友(2023-10-15):
试试再试试

网友F(2024-11-07):
貌似没有权限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貌似没有权限下载

对于你来说是没权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