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502开机三声报警

楼主(2016-01-03):
A11502,820-3476-A开机三声报警,电流0.7左右,求助大侠?

网友:
没过内存吗

网友:
没检过内存,查DTA CLK波形

网友:
从维修其他型号的苹果经验来看,三声报警应该跟内存有关系,内存插槽虚焊,内存跟芯片信号通讯之间,芯片有问题。

网友:
是板载内存,

网友:
温控IC查查

网友:
把板载内存用风枪吹一遍

网友:
显卡加焊下好了

网友:
图纸先给大家以后方便用

网友:
等死啦 你这个机器
基本上没有什么戏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