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plus usb过流15秒关机 维修

楼主(2016-01-03):
   以前的搭档扛一主机来了,说是能点亮,但无法引导,有一大排E文提示看不懂。上工作台测试,发现屏幕上出现的E文提示USB过流,15秒后将关机。不用说,肯定是华硕的主板。搭档说已过保,让我维修,就走了。先从机箱里拆出主板,清灰。主板是H61-PLUS,ATX大板.板上没有小822,都是大822.大822很少坏。先找图纸吧,感谢迅维网,找到了饼哥提供的点位图。打开点位图,直接找usb oc#,没有。翻了一长串信号名称,终于找到了,是S_USB_OC #.实物位置在晶振下面的两个排阻。5V通过472和822排阻分压,得到一个3.3V,作为usb过流检测信号。点位图上有4组。先检查S_USB_OC #12,正常。S_USB_OC #34,零,不正常。S_USB_OC #56,正常。S_USB_OC #78正常。追查S_USB_OC #34,发现472排阻左边第二脚无5V。问题找到了,解决就简单了。直接用焊锡连12脚。上电检测,S_USB_OC #34正常了。主板点亮,屏幕不再提示USB过流。主板修复。附上点位图传送门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5488-1-1.html

网友A:
USB过流保护是因为USB接口没有供电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过流保护是因为USB接口没有供电造成的吗?

USB接口没电压及桥内部的USB控制器得不到电压都会引起过USB过流保护,ASUS的板喜欢用两个排阻来分压给桥USB控制器。

网友:
不是,USB接口供电正常。而是华硕usb oc#这一块出问题了。原理是5V通过472和822排阻分压,得到一个3.3V,作为usb过流检测信号,提供给南桥。5V就是每组USB接口供电。这块主板应该是其中一组usb供电到472排阻的线断了。

网友:
图片都懒得上传了

网友:
华硕的15秒关机  以经是经典的案例了   真正搞维修的 看到这种情况  都是直接OC#   华硕延续到H61  还是这个样子  都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网友:
有点位就比较容易下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