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1-03):
DELL1464开机掉电  拆机测得CPU 和PCH1.05V  电压没有   差时序1.05V先出在有CPU供电 8116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电  bios  南桥  8116   8116上下管都换了 还是不出 搞不好就换板了  有修到的给个思路  谢

网友A:
打下值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查反馈电路,有示波器直接用示波器看看1.05V出来是怎样的一个波形

网友:
先修总线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下值看看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查反馈电路,有示波器直接用示波器看看1.05V出来是怎样的一个波形

已经修好  HM55的桥换了就OK了

网友:
已经修好

网友:
查芯片条件啊。。。仔仔细细擦一遍